[家居] 维修华帝红外炉回火故障(JZT-i10012B)

楼主(2022-03-15):
华帝红外炉回火,小小放炮的声音,小火容易熄灭。

拆开面上螺丝,取下玻璃面板。

炉头已经烂的不成样子,长期汤液渗漏导致。尝试修复,炉头铁圈生锈不好拆,从腔内倒出许多渣渣,安装上去故障依旧。
到网上找炉头配件,7买个副厂便宜的。

注意喷嘴不能装错,小孔配小管,装错燃烧不正常。

炉头装上注意检查是否漏气,燃烧正常装回面板。副厂使用上看不出区别,炉子复活。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东西就是火烧红那个炉头再用炉头热辐射来用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火烧红那个炉头再用炉头热辐射来用的不?

可能是这样的,火力迅猛。蓝火800度,红火1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