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我的光猫ipv6成功了吗?

楼主(2022-03-15):
下面那个fe80是不是表示没有成功啊?

网友:
网关地址  好像 不对

什么猫啊    不错

网友A:
这是准备用IPV6穿透内网上N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用IPV6穿透内网上NAS?

准备上nas和服务器,疫情随时都可能被困家里

网友:
有第三行24开头的地址,就是成功了。
你圈起来的FE80的地址是自己生成的,仅限本地局域网使用。接下来你要看看你的NAS是否成功获得24开头的IPv6地址。

网友B:
现在V6不一定是公网的了

网友:
改桥接,模式选ipv4/v6,然后路由拨号,路由开ipv6,再去ipv6test上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V6不一定是公网的了

v6一定是公网啊。
只是现在运营商之间的连通还有问题。
另外运营商也给你强制上了防火墙,比如80之类的端口你也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6一定是公网啊。
只是现在运营商之间的连通还有问题。
另外运营商也给你强制上了防火墙,比如80之类的端 ...

是吗,我不太确定,一是有人说自己从公变内了,二是我这V6站点读出来的和路由的不是同一个ip(路由拨号),但是我BT速度在有V6之后确实提高了一大截,之前V4一直断流状态

网友:
第三行2409开头的才是你的外网IP,移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吗,我不太确定,一是有人说自己从公变内了,二是我这V6站点读出来的和路由的不是同一个ip(路由拨号), ...

路由器从运营商那边是拿到是一个v6地址前缀,路由器自己用填上后缀就是自己的地址,还可以往下面的设备再次分配v6地址。
你上v6test站点看到的应该是你的电脑/手机的v6地址。确实和路由器的地址不一样啊。

网友:
不一定是公网,FE80是内网地址,上IPV6测试确认一下外网V6的网址

网友:
很简单,看你电脑的网络属性那里,显示了v6是否连接了因特网

网友:
百度 ipv6测试
里面有个网页 测一下就完事儿了

网友:
有ipv6,就是不知道有它有什么用?

网友:
我们这这联通的v4的公网地址和桥接,打客服申请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V6不一定是公网的了

V6没有内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从运营商那边是拿到是一个v6地址前缀,路由器自己用填上后缀就是自己的地址,还可以往下面的设备再 ...

不是,我知道是后缀,我意思就是跟本地不一样

今天重新看了下,是临时地址才一样,之前看走眼了,所以算是暴露在公网了
问题是,这个临时的有期限,所以楼主的目的其实还是不行?

网友:
V6可以有内网。。。因为存在NAT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知道是后缀,我意思就是跟本地不一样

今天重新看了下,是临时地址才一样,之前看走眼了,所以算 ...

和v4的公网地址一样啊,是会变的。
再搞个动态域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