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位老铁工地高效率电锤怎么选择

楼主(2022-03-15):
  买的 要在工地上使用的 电锤钻孔比较多  一天差不多的打几百上千个孔,都是6到10钻头的  之前买过几款电锤 没用多久就罢工了   实体店买的 ,因工作量大肯定的考虑用市电的 有没有那款工作效率高的推荐的  东城   博世   得伟   等  有没有好推荐啊 ,能买全新最好全新,洋二只买那种拿到手就能用得   不喜欢买什么打黑货 耽误时间, 有没有好推荐得  主要是能工作效率高 。

网友:
电锤当然选喜利得 其次得伟 再其次大有1103

网友:
上海沪工 ken

网友:
大部分锂电锤都没法打那么多孔啊,买个大品牌带快充的几个电池来回用呗,喜利得的电池大,但你看看价格嘛

网友:
这个肯定要一线大牌了。

网友:
你这要求大部分电锤都无法满足长时间这样工作  建议买2个 轮换着用 市面上品牌电锤基本都可以满足了

网友:
高强度工作,保养也要跟上,不然再贵的机器也要废

网友:
虽然我买的是东成,不过听说申恒电锤也不错,只是听说。。。

网友:
喜利得te7c不错

网友:
如果是一天几百上千的打孔,哪个电锤也承受不了,几千块的进口货也不行。原因就是连续运行,齿轮会发热,温度高了,钢的硬度就会下降,极大影响齿轮寿命,记得论坛有人发过贴,就是说的每天打几百个孔,没多久第一级齿轮的齿就磨光了,我当时给的建议也是与6楼一样,买两个电锤,轮换用,使之降降温,才能保证寿命。

网友:
用市电就选东成的电锤  便宜,孔只是打得多,有不大,东成配件便宜。

网友:
买个清方圆用来打爆模,比普通的轻三斤多,劲好大

网友:
打小孔用大功率的,比如  博世的28锤  既轻便又工作在低负荷  可以有效延长寿命。

网友:
连续干上千个孔,喜利得也顶不住。
如果携带条件允许,买两台国产的,轮流使用,歇菜了还有另一台,不至于停工

网友:
至少要买3个轮流使用,正好3个品牌都买,自己测试一下就OK了。

网友:
买有线的,国外品牌一台,国内东成大有威克士等一台,如果有高空或离电源地点可以再买一台锂电后备用。
跟上面大大建议,不能只是用一台,应该多个轮流使用。

网友:
东成新出的一款电锤DZC780-26,暗橙色的,蛮不错,外形也好看

网友:
打孔也没有什么的,又不是一个接一个打的,总有换地方,换方向打的时候,一台喜利得电锤足够了。东成那款应该叫冲击钻吧,就算了,打个红砖还行,打水泥混泥土,估计没几天就坏了

网友:
用市电选大有或东成,打孔多就买2把换着用

网友:
我用的博世电锤,海鲜市场的假货就不要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