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数控车床篇一:机械篇

楼主(2022-03-15):
N年前做的简易车床(迷你简易车床)已经不能满足我日益增加的抚摸需求了,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重做了一台数控手动两用车床。
老规矩先上成品照片。

参数如下:大拖行程220mm,中拖行程110mm,小拖板行程40mm,最大加工直径130mm,主轴电机功率750w,走刀电机为三洋57步进电机。
材质:以45#钢为主,车头壳及尾座为铸铁,旋钮为铝合金。

楼主:
床身为一块460*100*20精磨钢板加两条40*20mm加强钢条组成。

楼主:
大拖板用两条“台”产20直线导轨,家用来说行程和强度都够用了。

网友:
厉害啊,系统用的啥

楼主:
主轴垫高采用40*20钢条,加两块厚。钢板

楼主:
中拖板及小拖板加工,用的也是“台产”15mm直线导轨。

楼主:
大拖板的消回差双螺母结构。

楼主:
主轴电机及走刀电机座加工,5mm钢板激光切割。

网友:
其实直接买一台二手的划算5000元-10000元

楼主:
去年上半年制作的,很多过程照片已丢失,请大家见谅。

楼主:
主轴电机采用750w厮服电机,通过皮带二比一减速,增加扭矩。

网友:
厉害,进入天花板级别。

楼主:
所有丝杆没有采用滚珠丝杆,而采用了T型丝杆,原因有几条:1、T型强度大。2、T型行程比较合适。3、能自锁。4、便宜。车头壳和尾座还有刀架买的半成品,这些个自己没法加工,焊接的话会有应力,业余条件没法消除,以后担心变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丝杆没有采用滚珠丝杆,而采用了T型丝杆,原因有几条:1、T型强度大。2、T型行程比较合适。3、能自锁。 ...

还是上滚珠的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滚珠的香啊。。。

数控为主的话是滚珠的香,但我的是手动为主,大多数时候都是简单加工,没有复杂曲面加工需求,所以用了T型丝杆。

网友:
公司模具部门也有台微型数控机床,价格不菲,LZ的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控为主的话是滚珠的香,但我的是手动为主,大多数时候都是简单加工,没有复杂曲面加工需求,所以用了T ...

草率了,那么大佬用什么数控系统呢。。我朋友也是做了一个小车床,还没配控制系统。

网友B:
好贴,大佬真牛,有了这玩具,做枪炮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率了,那么大佬用什么数控系统呢。。我朋友也是做了一个小车床,还没配控制系统。 ...

哈哈,问倒我了,我也还没配呢,目前用伺服电机及步进电机控制板来精确控制转速,以半数控的方式来解决螺纹车制的问题。
现在还没有迫切的需求,所以这事拖了有将近一年了。

为自制车床diy风琴防尘罩: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932-1-1.html

自制数控车床的二次改进: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88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大佬真牛,有了这玩具,做枪炮都没问题

这事儿可不能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