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佬们这是什么颗粒,焊盘和bga100一样,但是中间多了一排小焊点

楼主(2022-03-15):
大佬们这是什么颗粒,焊盘和bga100一样,但是中间多了一排小焊点。120G的固态可以改U盘吗?

网友:
eMMC BGA100,引过NAND了 EMMC不能用了

网友A:
直播翻车吗!咸鱼上有转接贴

网友:
没有见过,第一次见,还有这个操作?

网友B:
引过NAND了?这些人怎么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过NAND了?这些人怎么这样!

控制器出问题了呗,,或者说性能太弱了,,外接主控来提升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播翻车吗!咸鱼上有转接贴

转接贴没用的,这是EMMC定义不是NAND定义,那两排小点就是NAND定义点

网友:
找到定义和转接贴应该就能改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