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高仿苹果耳机换电池

楼主(2022-03-1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2020242
这个是拆机的
电池到了,更换电池

电池

全部25元

电池仓更换电池

更换

网友A:
最大难度好像是无损开壳子

网友:
25元,那我的英菲克买一个才19,主要是不能无损拆开,那就不换电池了

网友B:
说不定都不如原来的电池。

低放电的聚合物电池好像是28元/100mah,你按这个去计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都不如原来的电池。

低放电的聚合物电池好像是28元/100mah,你按这个去计算吧。 ...

原来如此,怪不得买便宜电池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都不如原来的电池。

低放电的聚合物电池好像是28元/100mah,你按这个去计算吧。 ...

这个就不知道了。回头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难度好像是无损开壳子

技术不好,拆开还是有痕迹

网友:
钳子垫上手巾,轻轻捏边缘,很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