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垃圾充电器哪个更靠谱一点

楼主(2022-03-15):
翻出来了两个18650充电器,高手指点一下相对来说哪个强一点

这个是一号充电器外壳样子,还算是有个牌子“倍量”

拆出来的电路板正面

拆出来电路板反面

楼主:
第二个充电器的壳子,连个牌子都没有

拆出来的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记得好像是买电池赠的东西,不知道充电会不会爆炸

网友:
能不选吗?太难为人了

网友:
倍量的任何东西都不要碰。。。。

网友:
珍惜生命啊

网友:
两个都是垃圾

网友:
装好电池再插电。
这个隔离度都有点不足。

前面一个有开关电源芯片,后面一个有充电芯片。

反正记住一点,这玩意要么充电前量电压再冲,有人看管。
要么一定要电池带保护板。。。

网友:
第一个充电器是2节电池并联的貌似,
第二个是2个芯片各管一节的
相对来说是第二个要好点

楼主:
这两个不会连个 tp4056充电模块都不如吧?

网友:
第一个可以充多种型号三元,第二种只能充18650

楼主:
炸了 炸了,大佬们神预言。就是那个倍量的充电器,昨天晚上,充着倍量的18650电池,碰的一声,一股糊味,开始还以为电池烧了,把电池安到玩具车上试了试,还能用。今天才注意到,是充电器炸了

网友:
要电池带保护板。一般这个不会有问题。
不过现在很多都用USB输入了第一个开槽的略微安全点。。。

网友:
第二个顺眼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