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手工打磨一把钥匙

楼主(2022-03-15):
用厚度刚好合适的一块废料,用砂轮和锉刀完成

网友A:
不锈钢材质吗?

网友:
能用但是力不行,用不了好久,结构改变了

网友B:
手柄设计不好,洞太大,扭多几下就变形了!
直接钻个小洞挂绳子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材质吗?

铝合金的,不处理会黑手,不锈钢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柄设计不好,洞太大,扭多几下就变形了!
直接钻个小洞挂绳子还好…… ...

废料,本来就有的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合金的,不处理会黑手,不锈钢的好了

断在里面麻烦了。

网友C:
铝合金材质不太行,捅铜锁孔时间长了会严重磨损,不锈钢的材质又太硬会伤锁孔,钥匙最好还是黄铜材质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材质不太行,捅铜锁孔时间长了会严重磨损,不锈钢的材质又太硬会伤锁孔,钥匙最好还是黄铜材质的好。 ...

用锯片为材料,怎么样?

网友:
挺漂亮的。
个人很喜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在里面麻烦了。

当备用钥匙

网友:
无甚大用,铝合金太软,要么断,要么纽成麻花。有心就做把不锈钢的,细沙纸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锯片为材料,怎么样?

高碳钢太硬,把锁芯弹子磨损了得不偿失

网友:
我以前都用锯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