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得 镍镉 镍氢 9.6v - 24v 1小时快速充电器,怎么才能降低点充电电流呢?

楼主(2022-03-15):
感觉这个大电流老电池有点受不住了,又知道的亲怎么把电流给降下来了吗?

网友A:
找找电流检测电阻,一般在电池回路里大功率1欧以下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电流检测电阻,一般在电池回路里大功率1欧以下的电阻。

多谢指教,我先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电流检测电阻,一般在电池回路里大功率1欧以下的电阻。

大一点的电阻好像就2个,一个离开关管靠近的那个应该是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一点的电阻好像就2个,一个离开关管靠近的那个应该是的吧?

躺平的那个粉红色电阻有可能是,看一下阻值吧,如果1欧以下,就换一个大一倍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躺平的那个粉红色电阻有可能是,看一下阻值吧,如果1欧以下,就换一个大一倍的试试 ...

躺平那个好像不太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一点的电阻好像就2个,一个离开关管靠近的那个应该是的吧?

粉红的可能是mos的限流保护电阻。
测试电阻是否是连在mos第三条腿,连第三条腿的就是保护电阻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粉红的可能是mos的限流保护电阻。
测试电阻是否是连在mos第三条腿,连第三条腿的就是保护电阻不能改 ...

那怎么改小充电电流呢?

楼主:
看看还有没有高手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D:
为什么要改?本身是根据电池判断输出电压的,老电池内阻更大,充电电流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改?本身是根据电池判断输出电压的,老电池内阻更大,充电电流更小! ...

我感觉充电电流比较大,因为可以看到功率计的功率,电池充电比较热,我觉得充电器没有自动调小电流

网友E:
外加限流电路是一个方法

要直接改,就要了解充电器本身的电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加限流电路是一个方法

要直接改,就要了解充电器本身的电路才行

是的,主要是不了解这个电路无法下手

网友(2024-06-16):
充电低压侧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就可以的,几欧姆到几十都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