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修理一款恩米桌面吸尘器搞笑的是吗?

楼主(2022-03-15):
『X折腾』修理一款桌面吸尘器搞笑的是吗?
怪事,一台桌面吸尘器,实际测试只能吸橡皮擦等等。。。

拆盖

再拆盖

简单的电路板

继续看

电池,扒皮

电池挂了,没救了

换个18650,应该装得下

做好绝缘

试一下碎纸屑

看来只能吸个橡皮檫。。

跟那个电动削铅笔刀一伙的。

网友:
搞个穿越机的动力系统上去

网友:
如今的孩子连文具都是电动的

网友A:
这种桌面吸尘器吸力很小吧,还是玩具级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桌面吸尘器吸力很小吧,还是玩具级别了。

你说玩具吧,电机居然带温控器,控制带逻辑芯片,应该是一键开机调速,关机,吸细小的颗粒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就是吸橡皮的,我买了两个了。上干电池的,我换成锂电池,转起来呜呜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 3年级以后换中性笔就闲置不用了

网友:
就是一哄孩子玩的玩具

网友:
这东西是吸橡皮屑的,不是让你吸纸片儿的。

网友:
换个四驱车的光速马达肯定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吸橡皮的,我买了两个了。上干电池的,我换成锂电池,转起来呜呜的。 ...

再换成6到12伏钕铁硼130电机,效率比之前铁氧体高很多。可惜成品拆机钕铁硼130电机,价格便宜很难碰到,大多数是价格贵的四驱车电机配件。

网友:
改个小电扇把~

网友:
把电机的接线调换一下,改成一个风扇实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换成6到12伏钕铁硼130电机,效率比之前铁氧体高很多。可惜成品拆机钕铁硼130电机,价格便宜很难碰到, ...

家里拆机的小电机多的是,所以3V电机直接超压到6到8伏用,坏了就换。

网友:
桌面拿块布擦一下不是更快吗?这个只是儿童过家家的道具吧

网友:
我印象里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给学生吸橡皮擦粉末的。。。

网友:
倒着放,焊东西可以吸烟雾。。。。

网友:
吸尘啊?就像是清扫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过电池在顶上,还有一个太阳能板,和你一样换了18650。这玩意还是能吸的,你的碎纸太大了,堵住进口了。

网友:
功率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