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近乎完美~福特嘉年华卡片口改USB充电口,更换"黄金"中控面板

楼主(2022-03-15):
这是以前找人喷漆改的橙色面板后来自己又在中间暗格的位置加装了USB口(QC3.0快充)详见:福特嘉年华暗格加装QC3.0 USB快充+12V输出

最近又从海鲜市场捡来一套黄色的面板,新鲜感不错,而且还是原厂油漆的
到货后立马更换掉

装上的效果还挺满意的

但是问题来了,之前改的USB口是直接固定在暗格小盖上的,盖子颜色不搭配可不好弄

接口用AB胶固定的

于是又要重新想办法设计USB口了

发现这个插卡口用途不是很大,于是就想把插卡口改成USB口,并且以后更换面板也可以单独拆下来

拆下插卡口

找来USB插座

两个快充+一个U盘口,位置挺合适的

直接把插卡口多余的地方切掉

打磨修整一下

USB口黏在一起,为了更好的识别U盘口,用胶块隔开一点点

由于USB口厚了一点,需要稍微打磨一下前端部分

安装测试

位置合适

灌胶

装上面板看看效果,非常满意

第二天

把模块从原来的USB口拆下来

由于电源模块厚度比面板开口要厚,为了方便以后拆卸,还需要给线路加上插座插头
为了满足电流和稳定性,我分别给正负极采用了双插针并联的方式,所以插针数量比线材要多

拆下中控面板

装上USB口

穿线

电源模块就绑在副驾驶空调出风口底下

装回中控面板

接上USB线和U盘,由于U盘比数据线体积要大,还好之前把位置拉开了距离,不然太近了容易打架

改装完毕,近乎完美的改装

新旧效果对比

最后附上一张索尼的

网友A:
这个面板越看越像一张人脸....

网友:
这个插U盘是接进车机用吗?怎么接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面板越看越像一张人脸....

三星堆黄金面具:

网友:
三星堆?这会侵权吗?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不喜欢福特的内饰 尤其中控这部分 丑

网友B:
这车点烟器锁车不断电的,确实需要改USB快充方便些

网友:
非常完美的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点烟器锁车不断电的,确实需要改USB快充方便些

想要断电的话保险盒跳线即可,某宝有跳线买,
我这个供电还是从点烟器内部并线的

网友:
黄的比橙的好看,多个U口的一定要做间隔,防止异形USB设备

网友C:
看了一下那个卡槽,后面空间还挺大,完全可以重新设计一个全协议的快充pcb板,这样就不用飞那么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那个卡槽,后面空间还挺大,完全可以重新设计一个全协议的快充pcb板,这样就不用飞那么多线 ...

你还好意思说,就是用你设计电源板,太大了
赶紧给我设计一个

网友:
直接换安卓大屏呀

网友:
屏幕那么小,按键那么大,这设计也是一言难尽。换车吧,促进内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断电的话保险盒跳线即可,某宝有跳线买,
我这个供电还是从点烟器内部并线的 ...

既然把USB口移上来了,可以把原USB口位置改成船型开关,手动控制通电

网友:
这种USB插座立创商城有大电流快冲专用的,质量明显比白色这种好一大截

网友:
要是用黑色胶芯的USB母口,不是更完美了
这种白色的便宜,容易松

网友:
改都改了,怎么不加个C口的PD快充模块,现在PD快充太普遍了

网友:
再加个usb电流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