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budget BSG3.2百捷无气自保焊机拆开看看里面结构

楼主(2022-03-15):
无聊拆开焊机看里面结构。焊机来自朋友赠送。十几年前的无气自保焊。变压器焊机,不是线路板的。重量大约14公斤,初级线圈约3毫米铜丝,次级约5毫米铜丝。
这种焊机真的不好用,两个档位调节,可以调送丝速度。焊渣飞溅超多,焊丝0.8毫米,药芯焊丝。
感觉除了这个变压器是好东西,焊机一无是处,应该是早期研制无气自保焊机的实验产品。

网友A:
变压器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个好东西

整个焊机也就这变压器值得说两句。

网友B:
这种焊机是什么原理呢?变压器线径看着也不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焊机是什么原理呢?变压器线径看着也不粗

焊条变成了卷着的焊丝,其他和变压器焊机一样,由于丝细,电流需要的更小,所以只用很小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条变成了卷着的焊丝,其他和变压器焊机一样,由于丝细,电流需要的更小,所以只用很小的变压器 ...

谢谢,明白了

网友D:
加上气路电磁阀   换焊枪 管子就外置也可以  强行改成二保焊机

  手柄开关后面加 控制mos 控制气阀出气   如果需要提前出气就要加555延迟送丝

  只是需要单独延迟断气可以给气路电磁阀控制继电器的线圈脚加电容进行蓄能   就能实现控制开关断电后还能供气 避免氧化气泡

网友E:
这种焊机到底怎么样,好不好,焊丝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焊机到底怎么样,好不好,焊丝性能怎么样

相对说,不好。焊丝表现也很差。机器上装的一盘记得好像是大西洋还是金桥,忘了。
没气体保护,这种焊机就是凑合丁点的修补小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上气路电磁阀   换焊枪 管子就外置也可以  强行改成二保焊机

  手柄开关后面加 控制mos 控制 ...

买个新的就几百,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改造价值,太重,而且还是交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