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抄作业没抄好的仿黄花907内热电烙铁改调温

楼主(2022-03-15):
淘特用红包5块钱实付15.8买的907恒温内热电烙铁,然而仿就是仿,抄作业也不不到位。实测设定450°最高温,370~380断电,调到最高温勉强能用。

长这样

测绘出来的电路图

热电偶温度毫伏关系表

发现问题了,实测LM358的2脚最低到最高为4~16mV,然而要达到450°实际需要设定18mV以上,2脚的分压值不够高,很容易被热电偶电压超过,使1脚输出高电平,7脚低电平,过早断电。

经过计算和最简单修改的原则,改R3最简单,计算得R3理论值为270Ω时,LM358   2脚分压为18mV,从坏万用表拆201蓝白电位器,接在R3和原电位器之间。
打个眼儿,还有点偏了,只好刮掉一点铜皮,插蓝白电位器不用的脚来固定电位器,在背面折弯固定。

改好了,加根飞线

改完实测,R3阻值在250Ω~270欧姆之间,调温度最高档基本都是450°断电,用万用表温度档可以直接测发热芯热电偶温度,很方便调试。

楼主:
这是黄花905c电路图,R3就是150Ω,但是黄花905c是外热的,这个150Ω好像跟内热烙铁芯不匹配。

隔壁论坛测绘的黄花907电路图是这样的,这个图的R2就是270Ω,黄花907是内热的,看来仿制厂家抄错作业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一般也用不到这么高温度吧,我以前买过和你一样的, 比你还渣,最高才300,后面怎么改都不准,最后改到350也用了2年,天天放在工具包跟我城市里到处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也用不到这么高温度吧,我以前买过和你一样的, 比你还渣,最高才300,后面怎么改都不准,最后改到350 ...

强迫症必须改好

网友:
这种携带方便,就是升温太慢了,还是白光安逸。

网友:
楼主说的携带需要找220伏是问题,得12伏100瓦充电宝加触发器,再加车载逆变器转换220伏才能用。要是有改成12伏低压更好,省得找220伏,可以配合12伏充电宝随身用。像4056抄芯片耐压6伏算了,LM2596和2577没抄进保护问题最大,接高速电机,汽车白炽灯仿LM芯片容易烧。

网友:
这电路大家都是炒来炒去的。挺开源的

网友(2022-04-20):
楼主帮忙测试一下你的907烙铁,恒温到350°的波动范围。我的905是320--350°,感觉波动太大,稳定性能太差,不知道如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