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一个SM3280或者81开TSB 24 SLC(xH2H)工具

楼主(2022-03-15):
如题。理论上80和81是支持TSB 24 SLC的,但是找了一堆工具dbf都没有。

网友A:
DBF应该可以自己参照相同制程的添加,就看FFW里面要设置什么样的固件匹配的,也是参照相同制程的添加。

网友:
不过应该真的没有BIN文件,也就是固件

网友:
7h 8h搭配3280 3281都有人成功了。7s  8s不行

网友:
8h2h,上3281,可以。读写都过120M

网友B:
颗粒制程代号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F应该可以自己参照相同制程的添加,就看FFW里面要设置什么样的固件匹配的,也是参照相同制程的添加。 ...

我见是有TSB 24 MLC的就是没有见S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制程代号多少呢?

东芝24NM B_TYPE

网友C(2023-01-10):
我倒是做了一个,但是只加了论坛前辈的参数,但是只验证了M73A,并没有验证M84和东芝24nm SLC,主要是手里没颗粒

网友(2023-09-30):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做了一个,但是只加了论坛前辈的参数,但是只验证了M73A,并没有验证M84和东芝24nm SLC,主要是手 ...

24届9d2h,3281是可以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