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用过类似FS312快充触发(诱骗)芯片的哥们,请进,USB还能通信不?

楼主(2022-03-15):
FS312快充触发(诱骗)芯片后,USB还能通信不?如再接USB转TTL,那这样条件下串口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谁和谁通信?

楼主:
可能我表达不清楚,我看下快充触发(诱骗)芯片都是接了USB的D+/D-脚,我想如果再把D+/D-等相关引脚接到CH340T转串口,这样条件CH340T能否正常工作,当然TYPE-C16PIN双面引脚是分开的,可以用一面引脚快充触发,一面用CH340T;这样就不能正反插

网友:
FS312只是个诱骗芯片,它通过D+D-,CC与电源适配器握手,使电源适配器输出所要的电压。FS312这些通讯脚并不和受电设备连接,与你受电设备的联系只有电源正,电源负。受电设备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A:
我觉得会有干扰,起码上电的前段时候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会有干扰,起码上电的前段时候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需求

诱骗出20V,后面是接ESP32-C3,这个ESP32是自带USB,所在才想到,如果又把D+/D1又与FS312联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会有干扰,起码上电的前段时候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需求

我打电话给厂家,不接D+/D-只能走PD,QC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电话给厂家,不接D+/D-只能走PD,QC用不了

用电子开关切换

网友:
这个想法对

网友:
如出一辙,应用场景很少吧。又是PD诱骗时还要保持DD通讯。雷电接口外接???
方案已经打样了。我用的ch340.不需要PDQC和数据同时使用。DD直接拧巴在一起。诱骗时本身不连接电脑。DD空闲着312可以用。反过来连接电脑时DD走USB数据。312只能干瞪眼并不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