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台老电脑升级后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3-15):
     月初,闵工让给他单位的一位同事把台式电脑升级一下,加内存装固态。满意为很简单的事情,拿到东西一看,板子太老,英特尔G31主板,ddr2  800  2g内存,处理器为E5400。于是加装内存,可是固态硬盘始终无法装上,最好放弃了,于是决定用我的AMD  X4  760系列主板升级这个电脑。满意为会一次成功,谁知道竟然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用上AMD系列的这个主板后,机子很快识别到固态硬盘,于是用优盘装系统。轻车熟路的进入PE,然后分区下来高斯特系统,完成后重启后竟然进不到系统,搞了几乎一上午和一整天,都无法安装系统,后来思考是不是硬盘的格式有问题,于是进BOSS,将LEAG(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英文,大家暂且就按你们的那个叫法吧)然后重新装系统依然是装完重启进不进去。后来进入Bose将LEAG改为UEFI,然后重新进入PE,在此安装系统,一次成功。但是只要把原机的机械硬盘装机后,机子就开不了机,总是提示win7出错,请用系统盘修复,只要拔掉机械硬盘,用固态硬盘很快就进入系统了。
     希望群里的高人指点一下,再次不胜感激涕零。

每次开机总是提示win7出错,关机重启显示两个windnos
jius
如果选择成LEAGY格式,开机按F11,然后重启机子就显示这个

当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同时插上的时候,开机就显示这个

装系统的时候经常出现这个字符,谁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进到BIOS后,要是只选择UEFI ,和LEAGY,开机就会出现上面那个字母,如果设为UEFI基本上重启就能进入
我猜想是不是我把机械硬盘里的系统没有删除,所以才出现这个问题。可惜想试试重新做系统又怕人家数据丢失。
希望论坛里面的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老电脑你就用Legacy启动模式,启动后显示启动失败就是启动引导问题,在PE工具箱里用启动分区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是了

就是这样搞一下系统激活会失效,需要重新激活一下。如果你用UEFI模式(SecureBoot),把启动分区文件手动复制到启动分区中也可以安装成功。

网友:
legacy是需要配mbr分区,UEFI需要配GPT分区,个人觉得UEFI更方便,只要主板支持我肯定首选,搞不懂的就选legacy+UEFI,怎么装都行,启动不了就用工具修复一下启动

网友A:
硬盘使用IDE模式,不能用新主板装好系统后安装老主板,很麻烦的

网友B:
你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win7太老土了,很多新特性都不支持,ghost版就更烂了

不喜欢win10的可以装ltsc版,2022ltsc香的很

网友:
硬盘没有设置主从盘吗,没有设置好启动顺序吗,如果用到AMD 740的话,不应该有这样现象的,肯定设置问题

网友:
明显硬盘模式问题,改引导模式有毛用

网友:
硬盘分区表贴出来看看 win7配uefi据说可能有些问题,所以一般都win7配bios引导,就是legacy
你用ghost装的系统,应该是bios引导的win7,看看分区表,如果是guid分区表就转回mbr,激活c盘,再修复win7引导,最后bios里选legacy引导模式,引导顺序固态排在第一,保存重启

网友:
把机械盘拆了只接SSD再装系统,你两个盘插着装系统会有两个放启动文件的分区在机械盘上,所以机械盘拆了单SSD就不能启动,因为启动分区没了。
如果SSD已经装好系统了就把机械盘拆掉再用PE修复系统引导就好了。另外还要把机械盘上的系统和两个启动分区删掉。

网友:
修复引导不就可以了?剩下就是BIOS里选择启动的硬盘

网友:
6,7的观点比较赞同,科技在进步,基础的东西往往被大家忽略了。

网友:
容我推理一下,为了安装固态硬盘,所以BIOS里改成UE方式启动。

然后接回旧win7硬盘,再然后机器不启。

估摸是主板BIOS还保留着,用旧硬盘作为首选启动硬盘,但是win7系统当时是用LG方式安装的,

后来新加硬盘时BIOS启动方式改成UE,就不适合旧硬盘系统启动,所以造成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可以试试在BIOS里寻找有关,选择哪个硬盘启动优先的选项,再选择新的技嘉硬盘作为首选启动。

网友:
你的四核AMD处理器和g31+e5400差不多性能,而且AMD主板装固态和机械硬盘问题多多

网友:
LEAG 什么鬼,玩电脑多年头一次见

网友:
旧硬盘取消活动分区,BIOS里选新装系统的硬盘启动。。。

网友:
固态硬盘用GPT分区,优先启动顺序是Windows boot manager第一,旧的机械硬盘把主分区的激活状态取消,用DG转为逻辑分区就好了

网友:
你把旧硬盘拔了再装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盘使用IDE模式,不能用新主板装好系统后安装老主板,很麻烦的

您这id感觉很熟悉的样子——本本天空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id感觉很熟悉的样子——本本天空待过?

嗯,天空的胖太阳就是我,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win7太老土了,很多新特性都不支持,ghost版就更烂了

不喜欢win10的可以装ltsc版,20 ...

你看看他什么配置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