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种是动力电池?

楼主(2022-03-15):
电池包太垃圾,几秒钟没电了,哪种是动力电池买一点。

网友:
看数据手册上的放电倍率,5C以上可以算,最好10C以上

网友:
买三星20R 25R 索尼VTV4 VTC5 VTC6这些,价格看自己的承受能力在这里面选择(靠谱的二手也行)。

网友A:
LGDBHE21865  最大放电电流20A,这个可以确定是
第二个不确定厂家,要看哪里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DBHE21865  最大放电电流20A,这个可以确定是
第二个不确定厂家,要看哪里拆出来的。。。
...

以前买的拆机电池,也不知道从哪儿拆的……

网友:
上面那个是LG HE2,动力电池,最大20A放电,下面那个就不知道什么了。

楼主:
我用上面的3只动力电池,组个12Ⅴ电池包,用了没几次,发现一充就满,只能转几秒种,拆下来用容量测试仪测量,2只在1700mA,其中一只300mA,是不是使用中损坏了,还是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
电池一致性,电压,内阻要接近,最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上面的3只动力电池,组个12Ⅴ电池包,用了没几次,发现一充就满,只能转几秒种,拆下来用容量测试仪测 ...

你这明显是电池报废了啊,有保护板和平衡充不会充电充的这么蛋疼的,这电池标准容量是2000mah,你2节1700,一节300,全部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是电池报废了啊,有保护板和平衡充不会充电充的这么蛋疼的,这电池标准容量是2000mah,你2节1700 ...

1700mA也报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700mA也报废了吗?

2000容量都缩水到1700了,属于重残了,你有测量电池内阻吗?电池内阻和容量一致性都要差不多才能组电池组。

网友:
2015的LG,除非全新库存,没什么使用价值了

楼主:
我去,这么讲究,也就是业余玩家,只有个测试容量的……

网友(2023-02-18):
icr不是动力的

网友:
mA是电流单位,mAh才是容量单位,胡乱使用的人真多,看来都是在中学里物理学得稀烂造成的,现在的教育很失败。

楼主: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电池,能用就用,不行扔了呗

网友:
耐放电电流大的就是了。外形很难判断,我们又没专业设备,保险途径就是买三星20R,25R 或索尼 C5 ,C6这类的了。
其它的靠商家的信誉保障。

网友C:
内阻 10 左右,小于 20 都是动力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阻 10 左右,小于 20 都是动力电池.

这个是指18650电池?其它电池也适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