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解伊万vc3266c袖珍钳形表

楼主(2022-03-15):
伊万VC 3266c,袖珍钳形表好奇今天拆开看了一下顺便看看能不能把测温功能恢复正常。

三节七号电池,三颗芯片,一块也不认识

五个可调电位器,不知道是调什么的,有人知道吗?

翻盘设计的有点奇特,装在第二层板上

反面是一个拨盘和一颗牛屎。不知道能不能改成一节14500电池来使用?谢谢欣赏

网友:
原供电4.5V,3V以上都应能工作,一节14500如果是没有降压变换的那种自然能工作。精度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A(2022-05-30):
拨盘专门设计一个小板,是磨损后方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盘专门设计一个小板,是磨损后方便更换

厂家思路是好的

网友B:
能不能测直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测直流电流?

我用它测明伟改的可调电源,读数和电源上的读数差了一倍左右。电源输出1安的话,钳形表上就是0.45。我以我不及格的物理知识估计是因为脉动电和交流电频率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它测明伟改的可调电源,读数和电源上的读数差了一倍左右。电源输出1安的话,钳形表上就是0.45。我以 ...

两个方向都试过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方向都试过吗 ?

我记得量的是正极线,一个方向

网友:
看钳头接线,我认为它测不了直流电流

网友:
请发个VC3266c的正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量的是正极线,一个方向

直流钳形表不同于交流表,对导线电流的流向是有要求的,应该翻身再测一次

网友D:
光听这表名字,还以为是鹅国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听这表名字,还以为是鹅国的产品

国货尽是取得一些洋名字,相反跨国公司的产品都是取得一些接地气的中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