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海康威视便携式麦克风扬声电话想改个type-c接口

楼主(2022-03-15):
一个开视频会议的带话筒的扬声器,可以插电脑,也可以蓝牙,内置电池2000mah。拖了一截连电脑的usb线,平时主要和手机蓝牙连接视频通话,想把线去掉换成一个内置的typec插口,这样需要时再插。

网友:
应该不好改吧,好像接口定义都不一样吧。usb只用了4根线,2根供电,两根通讯,type-c好像用的线束多吧。不太了解type-c定义,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AC很好改,接好4个线就行。CC比较麻烦。

网友:
淘宝有带type-c座的转接小电路板,可以很方便装在这里,连接也方便。

网友B:
买个4脚的typec座就可以

网友C:
买这种4芯的可以改,我改了小爱音响和单独的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很好改,接好4个线就行。CC比较麻烦。

板上是5线接到外面的usb 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种4芯的可以改,我改了小爱音响和单独的蓝牙模块

板上是五线。见最后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4脚的typec座就可以

5p,见最后一张图

网友:
好改的很,C口、microUSB都可以改

网友:
5线中的黑线应该是屏蔽层,与GND端连接,若是改装成插座,就没有黑线的事了。

网友:
现在C 口的大部分都是2.0的 没用全,还是接4 条线

网友D:
只要电源功能啊,直接接正负极不就好了,两根线,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ikbc机械键盘可以改键线分离,c口的,看插口和你这个差不多,就是不知道线序一样不,你可以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电源功能啊,直接接正负极不就好了,两根线,有那么复杂吗?

连电脑还有数据传输,电脑音频在扬声器发声

楼主:
这是网上的连线方式

网友:
最粗的应该是屏蔽层 不用管他 至于电阻 你买的TYPE C小板上都带

网友:
直接买个键盘改键线分离的小板就行

网友:
改了也是没用,充电速度和micrusb接口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是五线。见最后一张图

多的1芯是屏蔽,空着或者接GN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