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根奇葩的USB线

楼主(2022-03-15):
手机USB线断了,顺手剪了看看质量怎么样,结果发现里面两根红线,测量一下,是通的,也就是说两根都是+5v输出,这是用双保险吗?但是就算双保险最后还是断了,不懂厂家什么思路?

网友A:
很正常啊,,你这是OPPO的数据线吧????????、这样子是为了过大电流

网友:
奇葩的是楼主吧,你还是拆的太少了。近些年出的快充线都是双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你这是OPPO的数据线吧????????、这样子是为了过大电流 ...

不是oppo,不记得是什么牌子的数据线了,买了挺久,可能有三四年。问题是他干嘛用两根线并联,地线也是两根,直接用一根粗线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B:
这种编织线用一次就知道不好用,因为太硬了

网友C:
见过很多都是这样并接的,这个只能叫充电线,而不算是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编织线用一次就知道不好用,因为太硬了

不是所有的编织线都硬,我这的两条就很软,还得看里面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很多都是这样并接的,这个只能叫充电线,而不算是数据线。

您说错了,就像水果机的充电器,万一不是和配的都不能充电的!但是这样子奇疤的焊接我还是第一次见而已!但是我之前有改装苹果机电池的相片的,四线是黑黑,红红的!简单来说就是两条红线,两条黑线!

网友:
过大电流的,2根红线是正,外面屏蔽网是负,绿白是数据

网友:
估计就是单根粗的不好弯且容易断,所以整成两根细一点的

网友D:
我还遇到过拆开里面的红线和黑线正好相反的,也还有白色线作为正极的。

网友E:
单独订制红色粗线成本高了,2根红线并着就行了,有一路断了还可以保证正常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独订制红色粗线成本高了,2根红线并着就行了,有一路断了还可以保证正常充电 ...

我觉得用两根细线比一根粗线成本高

网友:
单芯粗线的话线就太硬了。使用不方便,这个是用屏蔽层作为负极,两根红线做正极,这根线质量还不错

网友:
双保险,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遇到过拆开里面的红线和黑线正好相反的,也还有白色线作为正极的。

淘宝就有卖这种,这种线真的坑人很容易烧坏东西。

网友:
围观一下
最近給家人买了一个小米12pro,除了原配的充电器,可以冲进去电,其他的都充不进去,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充电线水比较深

网友:
可能当时铜价便宜买的细线库存多,不想买单根粗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用两根细线比一根粗线成本高

这个感觉不靠谱,非标货比标准件贵不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