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换超级芯片8873,修复一台CRT组装电视机异常

楼主(2022-03-15):
看看这张图,不知有没有人能看出其中的异常?

一个客户来电,说他的一台组装机,接户户通收看电视节目,某天突然收不到台了。
今天上门,通电,发现能开机,屏显“囍”字。
怀疑是用户误按AV键,可能是个捡漏的活拆机,然后接上机顶盒,用自带的万能遥控器,按视频键,AV和TV状态都是蓝屏,空欢喜一场
看了一下机子内部情况,发现了异常之处:

(放错了图片,这是处理好之后的图片,懒得改了

本来应该紧贴石墨涂层的编织线耷拉着!(忘记拍照了),看来这货是罪魁祸首啊!
本机使用了一块超级芯片(想当初,资料里面都是这么称呼它的):

搜索网上的资料,看到了这个:

可是这与实际观察的对不上啊,不知是谁发到网上的,这么不靠谱!
找出自备的图纸:

不错,比网上的资料靠谱!
TMPA8873的24脚AV 2 in正常电压是2.5Ⅴ,实测仅0.2Ⅴ左右,应该是编织线放电,打坏了24脚内部电路。
常规的办法,只有换这个超级芯片,但是往返多花时间不值得啊!
有没有办法挽救一下这个芯片呢?

这机机只有一路视频输入,后面与侧面的莲花插座是并联的,没有一般机子的两路AV输入,所以此路不通。
不过它还有一路:26脚的AV  1 in,TV/视频输入,应该能利用一下!
接下来就是切断某处,连接某两点。试机,AV状态下依然蓝屏,不过TⅤ状态下有图像了。但是还是不行,因为喇叭里发出的是白噪声!还得切断某处,连接某两点。
具体情况见下图:

于是就有了开始的那张图,TV状态下的CCTV6,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现象:

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在TV状态下显示AV的信号?
网上找的资料很多也不靠谱啊。

网友B:
楼主这还是按顺序描述来的好

网友C:
这是把原先AV输入的信号接到TV上去了?是这意思?

网友D:
看来楼主对CRT电视玩得很顺溜,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V状态下显示AV的信号?
网上找的资料很多也不靠谱啊。

就是这么回事。
搜到别的发现没有24脚的电压数据,这个资料有电压数据,但对比引脚功能,与这个芯片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还是按顺序描述来的好

文似看山不喜平,按顺序来就太平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把原先AV输入的信号接到TV上去了?是这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电视机显示的是TV状态,实际是视频输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对CRT电视玩得很顺溜,厉害。

节约时间、成本的方法,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脑子乱了。。。。

还好吧,不过只是绕了个弯而已

网友F:
在AV模式下TV信号还有输出么?

网友G:
楼主的自备图纸显然过时了。实际26脚是TV IN信号。

网友H:
还能看到大屁股电视,不容易啊!

网友I:
楼主电视修的可以呀,
问一个问题,crt电视换高压包后,屏幕一直有水纹,我几乎把所有点解电容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AV模式下TV信号还有输出么?

切断了用不着的线路,芯片原来的视频输入端AV 2 in内部已经损坏,现在本来就没有RF信号了,TV信号完全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自备图纸显然过时了。实际26脚是TV IN信号。

图纸是TMPA8893的,比电视机所用的TMPA8873还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能看到大屁股电视,不容易啊!

农村还有一部分人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电视修的可以呀,
问一个问题,crt电视换高压包后,屏幕一直有水纹,我几乎把所有点解电容都检查了一遍 ...

只检查没用,必须代换试,也可能是所换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是TMPA8893的,比电视机所用的TMPA8873还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