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晶体管管测试仪T7短接了圆点无法中文化?

楼主(2022-03-16):
在卖家评价里好多人买了短接了圆点都能汉化,结果我买了短接圆点无法汉化,不知是哪里出问题,刚开始以为是焊点没焊好,结果焊了不下十几次就是无法汉化。

网友A:
汉化不是应该改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化不是应该改程序么???

不用,改焊点或改电阻就行,,但我买到的居然改不了汉化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改焊点或改电阻就行,,但我买到的居然改不了汉化版

断电重启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下是否导通,图片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下是否导通,图片看不清

确实到通了,而且中间的圆点是通到芯片其中一个脚的,也量了,圆点的外围那一圈到圆点联通到芯片其中一脚也是导通的,所以说真是怪事情。

网友C:
卖家改固件了呗

网友:
版本不一样了,评论图片左下角是个八脚的15F104,边上还有程序烧录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改焊点或改电阻就行,,但我买到的居然改不了汉化版

商家知道漏洞了,改固件了。

网友:
这个电池好小,待机管不了几天就没有电,我换了一个大号1000毫安的电池也坚持不了多久后来直接开口加了一个物理开关,几个月不用都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家改固件了呗

怎么才能改成中文版?固件在哪里升级?

网友D:
商家肯定改固件了
我买的还是亚克力版本的,也是英文,就那几个单词,况且你准备测试的是啥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商家肯定改固件了
我买的还是亚克力版本的,也是英文,就那几个单词,况且你准备测试的是啥不知道吗 ...

英文是能够看,但还是中文看得直观。

网友:
这东西大多是根据国外开源方案制作的,找卖家或者根据方案找开源资料。

网友:
我买的和楼主一样的,主板上没有变压器,估计也不能改中文。

网友:
我买的也一样改不了中文。

网友E:
两种板子,目前好象只见到黄色板子能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种板子,目前好象只见到黄色板子能汉化!

黄色版与蓝色版应该是都能汉化的,可能如上面其他弟兄说的一样,改了程序就不能汉化了。

网友:
这个T7有很多个版本的。明显硬件及软件都不同版本了。。。
例如还有DIP mcu的。 LZ的我也有,这个芯片丝印被磨掉了,在现在MEGA324/328这么贵的情况下,可能改用了其他兼容芯片,例如LG T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