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LCD-60SU470A电视工厂模式调乱了黑屏有声音求助

楼主(2022-03-16):
如题,为了屏蔽广告,手残进工厂模式,结果选错选项,工厂模式复位,结果电视重启后屏幕黑屏,有开机广告声音,求助如何才能调回来,感激不尽。

网友A:
工厂模式有关闭背光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模式有关闭背光的选项?

怀疑是关了主板的显示输出

网友B:
测试模式要是能屏蔽广告那就怪了,进rec回复出厂吧 给你找的进rec方法
进入recovery 模式,用电视电源键(机器后面的,类似摇杆的,开机后立刻向左(面向电视机)扳动并保持;
然后会出现一个叉号,稍等会,再向右,然后就会进入recovery 模式
进入recovery 模式之后一共4个选项
reboot system now
apply update from external storage
wipe data/factory reset
wipe cache partition

进去选wipe data 再re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模式要是能屏蔽广告那就怪了,进rec回复出厂吧 给你找的进rec方法
进入recovery 模式,用电视电源键( ...

用不了,这个是对于老版本,现在版本2.69,开机向左提示“无命令”,再什么也没了,况且现在什么也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了,这个是对于老版本,现在版本2.69,开机向左提示“无命令”,再什么也没了,况且现在什么也不显示 ...

那就需要找新版的进入方法,没显示是进系统后,rec里不受影响~

网友(2022-04-16):
看看能不能进adb,我家的康佳是工程模式打开adb,然后用电脑局域网adb关闭的广告。你这个我觉得还是找个差不多型号的遥控器盲操改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