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8V电单车充电器UC3842无输出,7脚13V稳定,黔驴技穷了

楼主(2022-03-16):
本人新手,有史以来最菜的鸟。
充电器初始是好是坏 我已经不知道了,1个月前 第一次买到万用表,就上去捣了几下。
3842炸了,碳膜电阻5欧炸了,5N60管子炸了,6脚到开关管的贴片电阻也炸了,不知道阻值多少,网查资料认为应该是20欧 于是换了个22欧;
3842周边3个涤纶电容有2个有熏黑,买齐零件后换了3842,碳膜电阻,开关管,涤纶电容没换。

初次测试,7脚电压12-14V跳动,发现7脚的供电电容有问题(50V100uf),换成50V22uf后,7脚稳定为12V,8脚电压约0.7V稳定。
检查过二次供电无异常。
后级电路检查过 LM358,没发现什么问题。
黔驴技穷!!!

暂时没有50V100uf的电容替换,难道容值换小 会不启动吗?听群里一个大神说过,电容大小没问题,只是启动快慢。
而在7脚电压稳定为13V的情况下,应该是已经启动了吧?

网友:
看一下这里的介绍,或者对你有帮助
uc3842中文资料汇总(uc3842引脚图及功能_工作原理及典型应用电路) - 电子发烧友网
http://www.elecfans.com/yuanqijian/yinjiaotu/20180330654949.html

网友:
8脚位5V才对吧。

网友:
7脚偏低了,一般来16v才工作。很多电路设计为18v供电。3842工作后,8脚输出5v基准电压。所以没起振

网友A:
给3842芯片供电的整流二极管检查下,你这板子没有起振。正常起振过程是:310V电压经过大电阻给7脚连接的电容充电,当电压达到17V左右,芯片起振(只是起振,不是长时间振荡)后,变压器辅助供电绕组经二极管(有些串一只小电阻)给7脚电容供电,芯片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去看看这个~绝对能帮到你,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B:
“8脚电压约0.7V稳定”说明3842没有工作
个人建议,先更换3842,不要安装mos管,不然可能会频繁炸管。
3842的启动电压在16V以上,电流100+ma,所以22UFd电容是够用的。启动后由辅助绕组供电,电压在12V左右,比较稳定。
3842的8脚应该是稳定的5V电压,这是3842其他脚工作的基准,实际测量可能在4.9~5.4之间,电压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脚电压约0.7V稳定”说明3842没有工作
个人建议,先更换3842,不要安装mos管,不然可能会频繁炸管。
3842 ...

3842的8脚应该是稳定的5V电压,这是3842其他脚工作的基准,实际测量可能在4.9~5.4之间,电压稳定

基准电压精度很高,沒有这么大的变化范围,否则就不叫(是)基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3842芯片供电的整流二极管检查下,你这板子没有起振。正常起振过程是:310V电压经过大电阻给7脚连接的电 ...

整流二极管没有问题,经检查发现 MOS管的G极对地有个0.5欧的碳膜电阻 估计是2W的,上次炸了之后我拆下没找到一样的就没装上。
昨天拆了2根康铜丝并联换上,然后 4N65 MOS管不停的哒哒哒。

然后次级竟然有输出了 8V左右,应该为53V的。

我在想是不是2根康铜丝并联 电阻过小了,又挑起一根康铜丝上电。
结果 4N65 炸掉了,测试其它都没炸。。
搞不懂为什么会炸!!!

3842芯片被我搞成伊拉克了,原谅菜鸟的焊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流二极管没有问题,经检查发现 MOS管的G极对地有个0.5欧的碳膜电阻 估计是2W的,上次炸了之后我拆下没 ...

搞不懂为什么会炸!!!

过流未保护

网友:
可以去修车铺淘坏充电器(要名牌的),大约2,3块钱一个,修好后所有初级元件倒板,还不好次级元件倒板,还不好修开关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2的8脚应该是稳定的5V电压,这是3842其他脚工作的基准,实际测量可能在4.9~5.4之间,电压稳定

基准电 ...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是不一样的,没有那么精确,造成的偏差可能是元器件的问题,也可能是测量仪器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8脚电压都是特定范围内的一个确定的值,只要确定就能作为基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流二极管没有问题,经检查发现 MOS管的G极对地有个0.5欧的碳膜电阻 估计是2W的,上次炸了之后我拆下没 ...

哒哒哒的响,应该是过载保护,副边存在短路大电流或者反馈电路异常,导致3842在临界状态不停的抽搐。
G极电阻不应该是0.5欧的吧,你仔细看看是不是S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哒哒哒的响,应该是过载保护,副边存在短路大电流或者反馈电路异常,导致3842在临界状态不停的抽搐。
G极 ...

对的,是S极

网友D:
高压侧检查:
mos管炸,最好检查下310v整流桥保险丝
如果整流桥挂了,检查400v电容
拆了mos先检查下3842输出是否有5v,不放心就换掉。mos管炸3842基本上被连带可能性很大
检查s级0.3欧姆的限流电阻
检查g级的10欧左右的电阻
检查gs之间的接地保护电阻 这个至少有几k,一般不会超过200k。
3842不起振判断放大:220v断开后,310v大电容是否缓慢降压,比如1秒以上下降1v。3842的5v基准不能判断是否起振,有时候3842打嗝也会测出5v没有或者不稳定。
3842如果不起振测量输入是否超过14v,检查150k的输入电阻,测量辅助绕组二极管,测量供电电容。
低压侧:
如果过流再次烧mos的,检查下低压侧有没有短路,限流电阻是否过小。
烧低压输出电容的,检查431和周围电阻,检查光耦。是否损坏。
检查辅助绕组是否有12v输出,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
没输出的话检查输出快速恢复二极管是否损坏
如果输出电容有输出,插电瓶不充电,检查输出防反接可控硅或mos管的防反接电路。

检查rcd尖峰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侧检查:
mos管炸,最好检查下310v整流桥保险丝
如果整流桥挂了,检查400v电容

以上东西都是好的,整流桥无保险丝用的8D11的 热敏电阻代替,常态8欧实测10欧;

唯一问题地方是,MOS的极对地电阻0.3欧 用康铜丝代替直接接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上东西都是好的,整流桥无保险丝用的8D11的 热敏电阻代替,常态8欧实测10欧;

唯一问题地方是,MOS的 ...

8D11的 热敏电阻代替,常态8欧实测10欧;

这个NTC完全正常。

MOS的极对地电阻0.3欧 用康铜丝代替直接接地了。

康铜丝的直流电阻值太小,与原来的源极电流检测电阻小0.3欧差几十倍,炸管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
提供个思路短接启动电阻,就是300伏电容正极,到3842供电脚的电阻,然后接24伏左右的电压到220输入处,这时如果电源修好的话是有正常输出的。没有修好也不会立刻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2的8脚应该是稳定的5V电压,这是3842其他脚工作的基准,实际测量可能在4.9~5.4之间,电压稳定

基准电 ...

这个范围应该是不同精度的万用表测出来的结果不同。只要保持稳定就行。数不对是万能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D11的 热敏电阻代替,常态8欧实测10欧;

这个NTC完全正常。

你说的不错,就是这个电阻,买了个3W 0.47欧的换上,输出有43V, 8脚5V稳定,7脚16V稳定,后级电路431的2.5V稳定,一切稳定就是输出 只有43V,这是个48V电池充电器,正常应该有53V啊??

难道0.47欧电阻代0.33欧会拉低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