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别克车钥匙进水失灵-多处腐蚀并伴有过孔断线的维修

楼主(2022-03-16):
美女邻居送修一别克车钥匙,说是放衣服口袋里忘记拿出来,丢洗衣机洗了

先拆开外壳

取下主板放显微镜下看看,到处都是腐蚀

先清洗干净明显的腐蚀物

再仔细观察发现有一过孔腐蚀严重,用刀片刮开表面已经断裂了,孔的另一面也刮开

用细铜线穿过过孔焊好

主板正反两面再拍个照

试车一切功能正常,完美修复!

END

网友A:
lz这么早起来发帖吗

网友B:
同款车钥匙,就是胶壳按钮容易烂。

网友:
家里有个移门遥控器,摆了有几个月了,不会修啊。重新买了2个。

网友C:
重点不是美女邻居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点不是美女邻居吗

所以早早起来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车钥匙,就是胶壳按钮容易烂。

某宝买壳可以自己换,这个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么早起来发帖吗

不是那么早起来发贴,是那么晚还没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早早起来发帖

你怎么知道那是昨晚楼主没睡

网友E:
楼主用啥洗的这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啥洗的这么干净

洗板水

网友(2022-06-10):
这钥匙防水性能不怎么样啊。

网友:
学习了,还能这样修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款车钥匙,就是胶壳按钮容易烂。

我的还行啊,用了11年才烂,可能你经常用指甲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还行啊,用了11年才烂,可能你经常用指甲操作吧。

没用指甲按,还包了套套,12年间换了两次,每次都是两把钥匙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