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指针式钳流表 HUAXIN MG26A

楼主(2022-03-16):
上次用它没测出电流,是不是坏了,拆开看看

测了一下,表头没坏

原来是这么测的啊,没有有源元件

把所有连线,重新焊接一下

表面很模糊

网友:
很粗略的表,造型比较可爱

网友:
这个做工,很国产...

网友:
焊接后好了吗

楼主:
没测,没有分叉的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测,没有分叉的电线

仓库找找,肯定有的

网友:
这东西不错,居然还是无源钳表

网友:
只能测交流的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有欧姆档的,做工不咋样,档位有时不灵

网友:
感应电,电池都不用了

网友:
无源的,啥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