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家SSD跑圈的温度是多少呀?我的温度高的不敢用呀!

楼主(2022-03-16):
大家自己开卡的SSD跑圈温度都是多少呀?
我新开了个2246en的512G盘,测了下温度
全速写入时达96度

全速读取时65度左右

空闲时35度左右

请问各位,你们开的盘跑圈时温度都是多少呀?这盘读写时温度这么高,可以用吗?想做了自己用的呢!

网友:
买点散热片 自己整

网友:
跑圈90多度算正常温度,无需担心。正常的使用场景下,一次性写入这么多数据的机会很少,主控达不到这个温度。就算到了也没事,主控都有过热保护功能,热的他受不了,你自己就会降频了。

楼主:
两面加散热贴,放入铝合金壳中应该会好点,这样自己用可以吧?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给外壳开窗……

我买过一个NGFF2SATA转接器,上面简介说得好:最好的散热是没有外壳

楼主:
我这是挂在机器外面的裸板测的,觉得还是加散热片接触金属外壳散热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挂在机器外面的裸板测的,觉得还是加散热片接触金属外壳散热好点

裸板跑圈这么热而且还那么多读取错误,你确定不重新开卡然后降低频率试试再开卡么……

网友A:
搭车咨询,转接器对协议有要求吗?几年前的老转接器能否把NVME的转成SATA用?

网友:
2246EN温度这么高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咨询,转接器对协议有要求吗?几年前的老转接器能否把NVME的转成SATA用? ...

NVME只能转PCI-E,因为协议是直接走桥的;NGFF跟SATA是一个东西,只是形状不一样,所以NGFF转SATA的设备都极其简单且便宜。

你说的NVME转SATA目前不存在,因为要双向交版权,芯片开发商应该没人这么猛愿意做这种降频多交钱的破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ME只能转PCI-E,因为协议是直接走桥的;NGFF跟SATA是一个东西,只是形状不一样,所以NGFF转SATA的设备 ...

感谢科普。

网友:
2246的512G加1153

经常拷几十G的文件,那温度是唆唆的一路飚升到99度

不得不用嘴在边上吹一吹来降降温

楼主:
温度没问题我就放心了,检验错误可能是我开了两个测试软件的原因,不开测温时跑圈都全过的

网友:
楼上你确定用嘴吹不会掉口水上去短路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没问题我就放心了,检验错误可能是我开了两个测试软件的原因,不开测温时跑圈都全过的 ...

CDI的自动刷新你关闭就好了,手动点一下上面的盘符可以手动刷新,我一般为了硬盘安全都是手动刷新

另外,我这边前几年做的256GB 2246EN跑分没这么烫啊,还是放在盒子里,夏天最高不到90度,你们确定你们的设定没问题么……

网友:
发热的是主控,跑圈一过,立马降下来了,颗粒温度不会很高,如果是SATA硬盘,在主控和铝壳之间贴一片散热贴(原装固态一般都有),就没问题了,热量会很快被传递走,不会传导到颗粒,加上外面的风扇,SATA硬盘不需要担心。
反而是笔记本的mSATA、M2、NVME这些在封闭式空间里面,尤其是夏天,温度很高,待机温度都在45度以上,基本无解,但既然厂家这么设计,那就用吧,别担心太多。

网友:
既贴之,则安之烫用嘴吹可还行

网友:
小兄弟别客气哈哈

网友:
很正常,2246EN的,固态优盘正常使用写入600GB的82度。

楼主:
补充一下哈!昨天谁说加散热帖后温度更高的?有图有真相哈:
上下两面加散热帖,装入铝外壳

全速写入时:

全速读取时:

空闲不到一分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