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LED驱动电源

楼主(2022-03-16):
DIY  led 吸顶灯, 25W的是可控硅调光的,直接连LED 有些频闪(手机摄像头测试),  42W的是普通横流的, 这个没频闪,
请教大家看下哪个做工好些? 另外手机测频闪靠谱吗?

网友A:
单论做工两个都很好,但第二个方案好些,高压侧有滤波电容,所以就没有频闪,建议用第二个,LED灯板和驱动的功率都只使用额定功率的一半,基本上就属于用不坏的那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论做工两个都很好,但第二个方案好些,高压侧有滤波电容,所以就没有频闪,建议用第二个,LED灯板和驱动 ...

好的,谢谢

网友:
第一个更耐用一些,用第一个吧

网友(2022-06-29):
500V18uf的电容少见,一般都是400V,450V。

网友:
两个开关管非歪着装,看得我腰疼。

网友:
一路LED,为什么两个变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