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各位网友,胜利VC6056B钳表,电阻档不准,如何修?另外VC610e这个表怎么样?

楼主(2022-03-16):
请各位网友帮忙指点一下这个表如何修复? 就是电阻档不能用了,其他的都OK, 这个表是2017年16x多元购入的, 使用不错,可以测量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和频率.但是最近出现了这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大家有用过胜利VC610E的吗?这个表怎么样?  坛子里有商家出售吗?

楼主:
这是故障图片

网友A:
Q6/Q7等三极管看看是否好的,上次修了个山创的也是电阻失灵,发现是三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Q7等三极管看看是否好的,上次修了个山创的也是电阻失灵,发现是三极管坏了 ...

感谢指点,我先测量一下

网友B:
先拆开检查拨盘和弹片,
我有同款表,这个表品控实在一般,我这个的问题是电压档自动关机,必须使劲按住拨盘才能用
估计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Q7等三极管看看是否好的,上次修了个山创的也是电阻失灵,发现是三极管坏了 ...

感谢. 通过检测, 发现Q3的三极管坏了,换上一个, 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开检查拨盘和弹片,
我有同款表,这个表品控实在一般,我这个的问题是电压档自动关机,必须使劲按住拨 ...

通过检测 拨盘,没有问题. 这个表的品控确实有问题, 后来给朋友买了一块,换了2次才能使用.

网友C:
先联系厂家,可能会给你免费维修。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C:
先联系厂家,可能会给你免费维修。

把三极管都检查一下,或者都换掉

楼主(2024-05-26):
VC610千万别买. 看我的贴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690-1-1.html

网友:
胜利的东西还是不错的,还是以修为主,如果各三极管都是好的,故障是返厂维修,他们有专业维修服务站,收费不高只收元件的成本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