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拆改车载小冰箱换大功率风扇 CW8-4L

楼主(2022-03-16):
『X折腾』拆改车载小冰箱换大功率风扇朋友嫌风扇功率不行,想让我帮他弄个大功率的。。

整体小冰箱不错,支持220V接入,也支持12V接入。。

板子和散热板

空间还是蛮大的

盖上,双层玻璃隔热

改装暴力风扇,大概厚一倍,挖个洞延伸出来

风扇的能力大小取决于电源的功率,反正肯定够用。

网友:
咋了 效果不好

网友:
玩手机的是楼主吗

网友:
这是半导体制冷的冰箱啊?交换一下电源正负极就能保温了

效率没有压缩机的高

网友:
换了以后效果有变化吗

网友:
ThinkPad。。。联想造的?。。。。应该不可不能吧

网友:
冷热两用冰箱?外加一个风扇是不是方向搞错了。

网友A:
最好能连接在汽车空调部分,用冷却液从空调传递冷热效率最高。

网友:
这风扇噪音吧

楼主:
同事,一起上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一起上班的

什么医院,呆着很舒服啊

网友:
半导体的制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连接在汽车空调部分,用冷却液从空调传递冷热效率最高。

有的汽车好像就是这样的,自带冰箱

网友:
很暴力的风扇啊,噪音应该也不少了。

网友:
凳子还能这样坐

网友:
这个不会是用来保管移植器官的吧

网友:
万转风扇?开着会不会有飞机起飞的感觉啊

网友:
看到写着“a product of lenovo”就想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