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爱国者aigo Miniking U350 32G[慧荣SM3281L-BB]量产教程

楼主(2022-03-16):
如果你是从搜索引擎并注册账号进来的,本人不提供技术支持,请不要回帖询问(因为批次问题,里面用的主控和闪存芯片不一样,所以该教程仅供参考),另外该帖为本人原创,当前仅发布在数码之家www.mydigit.cn,禁止其他任何人和组织未经授权,搬运本帖

看到某网友发出求助, U盘在一次使用过程中强行拔出导致损坏,根据我的目测分析,主控是慧荣3281,跟那位网友交谈了一下,让那位下载远程控制软件,我连上去拿量产工具试了,看来没猜错,以下是我量产成功的工具设定,文件格式那里取消勾选,(之前我量产我自己的U盘卡在最后一步格式化那里过不去,防止卡住,建议取消勾选,量产成功,自己手动格式化一下就行了),重置微调值取消勾选,低格模式ECC设定为10,分bin固定容量勾选取消掉,第一次量产,忘记取消勾选,导致只开出了8G容量,第二次就没问题了,使用的量产工具是Star_SM3281series_U0428.7z,本站其他帖子有下载

网友A:
大哥,8G的话,速度飞起,W:11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8G的话,速度飞起,W:110M

8G容量太小,根本就不够干啥的,还不如32G

网友:
白片工具开不起来吗?黑片开了没4K吧

网友B:
如果颗粒本身就是黑片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8G容量太小,根本就不够干啥的,还不如32G

这个看是用来干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颗粒本身就是黑片的话,当我没说

看量产前信息,原厂用的就是黑片工具,只要能正常用就行了,不管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8G的话,速度飞起,W:110M

飞不起来,我的64g 3d tlc开出15g,速度也没什么变化,后来还是开出63g,慢就慢一点吧,做成p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量产前信息,原厂用的就是黑片工具,只要能正常用就行了,不管速度

爱国者这坑就是这样,我以前的u盘从桌子掉地上把颗粒摔掉了,拆开一看是黑片,白片工具死活不过,改黑片一次就过。速度貌似没有变化,还是那么慢。

网友(2023-09-18):
爱国者aigo Miniking U350 32G[慧荣SM3281L-BB]量产教程

网友:
给楼主施赞一个

网友(2024-03-05):
给楼主赞一个, 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C(2024-06-29):
我的128G的爱国者u350,为什么用这个量产了以后读取速度跟写入速度都一样了只有32M/S了,是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C:
我的128G的爱国者u350,为什么用这个量产了以后读取速度跟写入速度都一样了只有32M/S了,是哪里出错了吗? ...

哥  量产工具在哪里下载的呀

网友:
您好,能给一个量产工具下载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