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充电宝

楼主(2022-03-16):
同事扔掉一个充电宝不要了,闲来无事修一下备用。废品拆件维修完成。

网友A:
楼主设备真多啊,羡慕啊,一看就是维修高手,看那桌上摆的够乱的,哈哈,开个玩笑,我以前修东西,比你的还要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备真多啊,羡慕啊,一看就是维修高手,看那桌上摆的够乱的,哈哈,开个玩笑,我以前修东西,比你的还 ...

不乱的也修不了东西

网友B:
2万mAh的聚合物电芯真不小。。。
只换了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万mAh的聚合物电芯真不小。。。
只换了USB接口?

两个USB口都坏了。只找到一个废品板上USB口拆了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USB口都坏了。只找到一个废品板上USB口拆了件

确实,有些两三毛钱的USB接口质量太差。。。

网友:
这容量 虚标不

网友C:
可惜没看到主控方案,差的是hotchip,好点的是英集芯内置保护。

楼主:
具体容量不清楚没有设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没看到主控方案,差的是hotchip,好点的是英集芯内置保护。

主控上没有字

网友D:
没有 参数标识吗?如果还是5伏2安输入,补电时间还长过给人家充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 参数标识吗?如果还是5伏2安输入,补电时间还长过给人家充电时间

还是不错的。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