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池不经用,3分钟就用完了,大师们看下字母是啥意思?????

楼主(2022-03-16):
笔记本电池不经用,3分钟就用完了,大师们看下字母是啥意思?????

是不是拆电池要接个12v的电源防止锁电池啊??

字母是不是分开充电接口??

大师们要多多指教啊......

笔记本电池不经用,3分钟就用完了,大师们看下字母是啥意思?????

网友A:
好像是挺麻烦,一不小心或者步骤错误,就会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挺麻烦,一不小心或者步骤错误,就会锁死

拆之前接个电源好像不行.....

电源是充电的.....会倒灌......

找个12v的蓄电池接上去应该木有问题了吧.....

网友B:
笔记本电脑电池上锁,不让更换电池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C:
这是5串的电池吧,接12V可不够,看你电脑电源多少V的就接多少V,另外电池中间的平衡线也不能接错,总之还是买个成品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5串的电池吧,接12V可不够,看你电脑电源多少V的就接多少V,另外电池中间的平衡线也不能接错,总之还是 ...

我看了下.......

2个电池并联.....

3串......

最大电压才11v左右......

所以应该是4.2*3=12.6v

大师的意思是拆电池玩算了??

俺也想这样.....

2串都是3.8v左右

1串是3.9v左右

肯定有电池坏了

按照大师你的意思还是买个成品算了

不然自己搞都毁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

2个电池并联.....

3串2并的啊,满电应该是12.6V。如果没有点焊机,自己买电池加上代点焊的费用都可以买个成品了,还没有风险。当然自己尝试DIY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更换笔记本电池的电芯,正确的操作步骤是,先并联上正确的电芯,然后再拆掉坏的电芯,也就是说一直保持连接电芯的线是有电的,让电路板不知道你换过电芯,否则一般会锁死。

网友E:
锂电单节电压低于2V就属于严重过放了,想救回来比较难
不是电池用太久就是放太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笔记本电池的电芯,正确的操作步骤是,先并联上正确的电芯,然后再拆掉坏的电芯,也就是说一直保持连接 ...

大师,可以直接并联蓄电池嘛?

好像又不行啊.....

因为没有中间点测量电压.....

不清楚电路板会不会检测中间点......

干脆买个成品算了......

自己搞毁容了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单节电压低于2V就属于严重过放了,想救回来比较难
不是电池用太久就是放太久了。。。
...

先谢谢啦.....

先充满电然后拆开放一段时间......

看看哪个电池有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串2并的啊,满电应该是12.6V。如果没有点焊机,自己买电池加上代点焊的费用都可以买个成品了,还没有风 ...

嗯嗯.....

买成品算了.....

电路板可以拿来干啥了???

卖废品算了还是练习拆解技术算了呢?

网友:
一拆就锁死。我用可调电源在正负极充电都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笔记本电池的电芯,正确的操作步骤是,先并联上正确的电芯,然后再拆掉坏的电芯,也就是说一直保持连接 ...

更换笔记本电池的电芯,正确的操作步骤是,先并联上正确的电芯。

请教:

什么样的电芯才算是正确的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可以直接并联蓄电池嘛?

好像又不行啊.....

会检测中间电压的,戴尔笔记本电池三串2并的4个电极都接电路板,再加上一个温度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脑电池上锁,不让更换电池的,都是耍流氓。

不这么干的话一堆山寨电池出来炸了经销商要吃官司的

网友:
没有点焊机没有技术的话还是直接换电池吧,锂电池炸起来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2022-05-01):
看线路板上的几个标识,有电源+ 电源- 电源高 电源低接口,中间一个三个字母的看不太清

网友:
买套新的电池,也不过四五十,没必要折腾,时间宝贵啊!

网友:
换电芯太费事了,每个节点都要保电才行的。还是直接买个新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