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家庭影院主机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2-03-16):
LG家庭影院主机奇怪的故障。
最开始是偶尔能按开机键开机,后来要拔掉电源,等一下再开机。再后来,怎么按也开不了机。
于是我以为是按键问题,拆来量是好的。画了电路图,又以为是三极管问题。换上去还是不行。再认真查,是待机的时候,有个Power key的丝印,这里在待机的时候有5V电压、当待机的时候,LED是亮的。按下,Power Key(7脚)这里电压是0V,STBY-LED (6脚)灭,机子顺利开机。于是又怀疑是主板的问题。可是认真看了很多次主板,也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偶尔碰到5V-HiCOM
在查来查去的时候,不小心短路了,听到啪的一声,也没当一回事。
于是查到主板上的这个接口,在待机时,有5V 信号,可是按下开关就是没有。搞到后来,这里也没有5V信号了。但是可以用摄子把5V-Hicom信号弄过来,偶也能开机。
于是怀疑到电源板有问题。又上网上查了一番,论坛也翻了很多。也温习了一下电子理论。我是很早由无线电技术毕业的,但是毕业后一直没有搞相应的工作。

网友:
用了多久?
先检查电源供电部分

楼主:
新人没权利呀,编辑草稿都要审核。
确定问题是电源板问题后,又上网上查各种电源板的电路图。但这个是08年的老机器。由LG电子惠州工厂生产的5.1DVD家庭影院,支持DVD、FM、AUX、USB、音质是不错的。当时公司发给我们,断断续续使用。过年前自己淘了块蓝牙模块接上,用来听无损音乐(主机只支持320K MP3)。

经过检查,大至明白了,电源上有个Power CTL(11脚),连到由前控制板+遥控器控制的FPCB上的10脚,再通到主板上的Power Key。在待机时,Power CTL有5V输出,当按键或者遥控按开机时,Power CTL为0,然后主机开,电源板其他到面板、主板的电压有输出。用几年没有用一次的万用表量了一下,Power CTL是和一个KA7805的IC的3脚是通的。

于是认真看,以为是电源板上的100uf/35V的电解电容坏了。就全换成100uf/50V的电解电源。又在网上淘了个DVD万能遥控器。费了些时间才对上码。但是也是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的。

最后上网上买了两块7805,商家发过来的是27805,接上,结果竟然发现此时源板上的Power CTL竟然变成了-18.5V?这下一插电就开机了。可是按功能切换时灵时不灵。后来,查到电源板上13脚有个Power Sense的标识,这个待机时是有5V电压的。想了下,试用一个100欧的电阻把13脚和11脚接起来。结果,开机是能开机,功能切换不正常。各个功能键到处串。比如“弹出人光盘键”可能会变成下“一首健”。于是想办法固定到一个功能,比如说AV1,当功放用吧。后来,接上了电视机的同轴输出,用来看大盘的确爽。

怀疑买到的27805和KA7805不兼容,又在淘宝上买到两片KA7805换上,电源板上其他的7812、7835就没有换。好了点,但是Power CTL还是-1.5V,不明白了。只好又用100欧电子把13脚和11脚接起来。现在倒是正常了,也能用遥控器开关机,功能切换。因为这个电源板是有31V、18V的输出的,网上找的电源板都没这个,换板也不可行。也不能说好了,先用着吧。

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

楼主:
上图上图,按键塑胶老化坏了,以前用起子开机,现在不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上图,按键塑胶老化坏了,以前用起子开机,现在不用了。

还不如买个网络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买个网络机顶盒

这个是支持5.1共6个喇叭响的,机顶盒也还是要用功放的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