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安网无线AP 10块钱一个 不包好坏 7620主控 支持POE供电

楼主(2022-03-16):
橙色非常好 带底座   拉回来的时候工厂把 八脚缓存被拆了 可能里面有他们的系统

回去自己找芯片焊上去  因为芯片在角落屏蔽罩位置焊接不方便 就懒的搞了 费时间
我刷集客总体良品率80%以上

不包好坏 不退不换    工厂出来什么样发出去就是什么样  支持POE

微信w19889527

网友:
买买买,。发链接出来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改好了,再出?想买~!
为了1~2个AP去置办烙铁,不值当!

网友:
安网AP-210W产品是安网科技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基于IEEE 802.11n技术标准的超百兆高速企业级、室内智能无线接入设备,工作在2.4GHz频段,采用MIMO、OFDM、SDM、GI等技术,最高可提供300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AP系列在安网科技WLAN组网覆盖解决方案中,一般用于在安网无线AC控制器管理下,实现自动漫游、负载均衡、WLAN增值服务。
Flash芯片哪种型号可用?

网友:
天线都没有呢

网友:
有没有编程器固件

网友:
都一个模子出来的

网友:
买芯片,还要编程器,吹上去,不知道刷什么固件

网友:
编程器有,风枪有,买来不知道做什么,帮顶了

网友A:
我手里两个正常使用的AP301C挂闲鱼卖10元一个,一直无人问津。10元包邮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
这个flash好像是winbond25q64fvs1g

网友:
钥匙双频就好了。

网友:
带天线的吗?2个包邮的话可以来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两个正常使用的AP301C挂闲鱼卖10元一个,一直无人问津。10元包邮倒是可以考虑。 ...

这么便宜都没有要,发个咸鱼连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