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超级电容点焊机实操

楼主(2022-03-16):
点0.15镀镍,效果刚刚的。点140下需要充电,充电从2.25到2.68充了300毫安时。

楼主:
点10下笔杆很热,要晾一晾。
7组,每组8颗电池。每一组半,要充一次电。7.1V以下点焊不太牢固。

网友A:
恭喜恭喜,控制板没露脸

网友:
利器!    我用变压器温柔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控制板没露脸

网友B:
看你们这香疤点的不错,介绍你们去少林寺吧,那里挣钱多!

网友C:
漂亮 漂亮,,应该0.2纯镍带都能点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 漂亮,,应该0.2纯镍带都能点得上的

我这个板子内阻有点大线有点细,纯镍还不行。需要改造。不过我有另一个方案,待准备好了实施。

网友:
惨惨惨 大肠包小肠 人生无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板子内阻有点大线有点细,纯镍还不行。需要改造。不过我有另一个方案,待准备好了实施。 ...

纯镍焊接时间要延长的,估计得12ms左右才够

网友D:
看到说焊笔烫手,7.1V以下焊不牢…换2并两串电容,线25平方,接头灌锡,焊笔用6×10的紫铜棒,就能完全解决这些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说焊笔烫手,7.1V以下焊不牢…换2并两串电容,线25平方,接头灌锡,焊笔用6×10的紫铜棒,就能完全解决 ...

MOS管太少,只有5个。商家给的线比较细,也是为了限流,如果换粗线会炸管。

楼主:
做了一个7S8P电池组

楼主(2022-10-20):
这个板子在吃灰,准备装盒子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们这香疤点的不错,介绍你们去少林寺吧,那里挣钱多!

这个点上去怕是直接飞升了

网友(2022-12-29):
看效果还是很不错

网友:
焊接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