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道闸雷达不知道什么地方用的路边捡来的

楼主(2022-03-16):
道闸雷达不知道什么地方用的路边捡来的

标签

刘科螺丝很好拆,这外壳很厚实感觉很结实

导光柱

还不错有防水圈

过线孔上了防水胶

就一块小主板

两颗LED

主板正面满板都是印刷天线中间有颗信号放大芯片

信号放大芯片

主板背面原件都在这面

原件特写就不挨个查资料了坛友们将就看哈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图片很清晰~

网友:
停车场出入口闸机处

网友:
有车就开门吗

网友:
这玩意应该只是输出高低电平信号的吧!

网友:
挺复杂的里面

网友:
相机微距效果不错

网友A:
嗯,相机的微距图片很清晰。什么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相机的微距图片很清晰。什么机子?

垃圾红米K40

网友:
代替地感线圈

网友B:
这是手机拍的还是单反相机拍的啊?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手机拍的还是单反相机拍的啊?真棒!

垃圾红米K40拍的

网友:
带微距的吗?

网友:
这个适用于停车场和地下车库出入口的车辆监控雷达,实现停车场闸杆自动起、落,控制摄像机采集车牌号、识别非法车辆,为智能停车场管理提供可靠依据。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接口,应该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以前安装道闸还要切槽放地感线圈,现在高级了,只要一个感应雷达就可以了。而且感应雷达对非金属也能识别,防止落杆的时候行人冲卡导致撞杆。

网友:
道闸,估计小区用

网友:
K40微距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