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13 NW838+NW837,240G固态求开卡固件

楼主(2022-03-16):
求开卡固件,试了很多都是开卡错误

网友A:
开卡错误你要提供错误的信息才知道怎么处理

至少你现在的设置是有问题的

Interface选择ONFI,而不是现在的Toggle

另外Pretest选择3是错误的,你都没跑R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错误你要提供错误的信息才知道怎么处理

至少你现在的设置是有问题的

再帮我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错误你要提供错误的信息才知道怎么处理

至少你现在的设置是有问题的

谢谢,OK了,刷完报错是bagel 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B(2022-05-03):
楼主请问你这个是用的哪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你这个是用的哪个固件?

软件包自带的固件

网友(2022-09-10):
先是看不明白,然后看明白了,LZ把图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