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X200电池;带电换3节21700电池,能不能成今晚测试 (更新测试成功)~

楼主(2022-03-16):
X200老本电池满电几分钟0%,准备换三洋18650了,怎么说的坛友都有。 先拿3节21700接上,今晚测试看看。

网友A:
换三节是几个意思,不是全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三节是几个意思,不是全换么???

21700是12V电池组,正好利用一下。
联想这电池有风险,万一不成,点焊或焊接三洋18650比较可惜和浪费。

网友B:
祝愿你成功,这货很容易锁

网友:
怎么样能用么,

手上有台华硕的本子,电池也是基本失效,拆来一看电芯电压正常,换电池应该也是没用,只能换整组了!

网友:
货真的多啊

网友C:
电芯拆解时一定要从高电位按顺序拆到低电位。装新电芯时必须从最低电位焊接到高电位。

网友D:
21700粗一些,能装的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愿你成功,这货很容易锁

熱心會員 18:07接上,开机。截止刚刚已快半小时,显示剩余65%,51分钟。21700这组电池来看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拆解时一定要从高电位按顺序拆到低电位。装新电芯时必须从最低电位焊接到高电位。 ...

謝謝分享 断电即锁。这样有用吗?  当然有软件会刷主板的除外,我的水平只能带电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700粗一些,能装的下么?

熱心會員 21700只是临时测试,如果可以开机,证明可以带电换电池了,再焊接三洋18650电池组。

网友:
妹纸纹身不错哈哈哈

网友E:
有些更恶心,换上新电芯可以用,但电量不准.

内置了库仑计, 电芯老化容量下降,就是换上了新电芯,容量也按照老的算,症状就是充满电,新电芯正常最少使用2小时,老电芯只能用15分钟,这个时候就是换上新电芯,到了15分钟依然报没电.然后也可以用,但是你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电量.

最后买国产保护板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更恶心,换上新电芯可以用,但电量不准.

内置了库仑计, 电芯老化容量下降,就是换上了新电芯,容量也按照 ...

有的笔记本可以进去容量校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18:07接上,开机。截止刚刚已快半小时,显示剩余65%,51分钟。21700这组电池来看可行。 ...

恭喜你,下一个艰巨任务,是校准电芯容量。
我以前也成功过一次,然后,迅速掉到5%,5%可以用一个小时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下一个艰巨任务,是校准电芯容量。
我以前也成功过一次,然后,迅速掉到5%,5%可以用一个小时那 ...

熱心會員 感觉不用校准。看着掉电百分比正常。

网友:
内阻测试仪不错,并电换芯方法不错

网友:
其实真不如买个新电池,几十元能用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