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SE DIY:因为几个烙铁头,DIY一个936焊台。

楼主(2022-03-16):
以前一直在用DIY的白菜T12焊台。用着也很顺手。直到有一天一个群友给了一把936的烙铁头。。。其中还有好多刀头

看上去成色好像不咋地。仔细一看,全都是白光头啊!而且头部没有腐蚀啥的,上锡状态良好。

我就想起来N年前几块钱买的“白光”手柄。一直吃灰中。。。

这手柄虽然不是原装的,但是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再加上那一堆936头子,不折腾一下实在可惜了!

以前逛地摊的时候总能看到卖936焊台的。各种杂七杂八的牌子,关键是,价格还不便宜。
某宝上有几十块全新的,不过估计肯定都是铝线变压器的,看不上。。。铜线的买不起。。。谁让咱穷。。。
自己做一个吧。
网上好多936控制板的电路图。单运放,双运放的等等。看了几个后,本着简单实用为主的原则,做个单运放的。
电路图是温总的OP07 936控制板。

洞洞板搭一下效果很不错!

拆了个19V3.9A的笔记本电源。

19V电压有点低了,改一下改成24V的。

输出的滤波电源是25V的,拆了换掉。

体积限制,电容只能躺着了。

这个是10几年前做的白菜T12。把它拆了重新利用一下外壳。

当年手艺不行啊,做出来的东西乱七八糟的。。。

原来的面板直接丢掉不用了。重新做一个面板。

壳子拆掉洗干净先~~~

重新打印的版面样图。比划一下感觉还挺合适的。

这次直接打印不干胶纸。打印好以后再贴一层透明的膜,这样打印的东西就不会掉了。
贴好膜以后再贴到新作的面板上。

开孔。

笔记本电源改好线装壳

电源两边用ABS板固定一下。

机壳底部打孔。

ABS板下面用螺丝固定在机壳上。

再找一条2mm厚的铝板。

折弯给7805和mos做散热。有点多余。。。7805和mos发热很小。。。

面板背面布置好开关,指示灯,电位器,插座和控制板。

装好面板。

936手柄插头要改一下。原来手柄是大圆头的那种。没有那种座子,手里好多5孔航空插头,直接改航空插头。

装好外壳。白菜936焊台完工。
最然不如T12来的快(大概22秒可以化锡)但是在如今T12芯越来越贵的情况下,936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何况我还有好多白光的头子!

后续:
老黄瓜刷绿漆!再做两个T12焊台: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613-1-1.html

网友A:
白菜T12:我做错了什么,要这么对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菜T12:我做错了什么,要这么对我

给它换个新家

网友:
移情别恋,鹊巢鸠占,只见新人笑,未见旧人哭!可怜的白菜T12!

网友:
妹子的T12和我的是一样的盒子

网友:
肉丝出品,必须精品

网友:
936的头子还是纯铜的用着爽

网友B:
捡个鼠标垫就可以diy台台式机了

网友:
还在用黄花的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捡个鼠标垫就可以diy台台式机了

我做过这样的事。去年12月我突发奇想电脑8G升级16G,咸鱼了根8G条子,到手发现一代锐龙配合主板不稳定兼容,于是我想到换Intel平台,换了以后直接点不亮,一不做二不休又咸鱼了根16G条子,还是点不亮,这才想到可能是显卡问题,再次咸鱼1050显卡终于点亮。最终板U内存显卡全换,继续用老硬盘和系统,一丢丢换了台电脑的感觉都没有。有人可能说驱动会出问题,我实践证明只要卸载干净不影响,我的系统15年用Intel平台装的,换锐龙没有重装,如今换Intel还是没有重装,显卡也是HD7850到GTX105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这样的事。去年12月我突发奇想电脑8G升级16G,咸鱼了根8G条子,到手发现一代锐龙配合主板不 ...

没换内存之前没事,为什么换了内存显卡会坏啊

网友:
有个问题
为什么OP07用单电源?
如果是LM358,空着的另一路运放应该可以放大信号驱动一个便宜的电压表做温度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内存之前没事,为什么换了内存显卡会坏啊

显卡没坏,老显卡不支持UEFI引导,所以开机黑屏,一不留神买了杂牌主板,不支持legacy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内存之前没事,为什么换了内存显卡会坏啊

什么矿?换内存显卡会不高兴?真的假的,弄得偶都不敢加大内存条了!

网友:
已经有t12了,不搞个一机两用,却使用有缺陷的。diy玩的不够大。

网友:
不装个个数显…差评

网友:
厉害了,我好像也有一些头子。。。。

网友:
有个问题哦,反正盒子空间大,可以搞两套系统啊,当电镊子

网友:
妹纸,如何在没有测温仪的情况测准烙铁头温度?虽然说不需要很精确,但是也要心里有个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