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Y720电源板测试

楼主(2022-03-16):
文宇通知年后发布了一个WY720 配套电源的公厕公告,号称输入电压185-245V,输出电压24V,设计长载功率192W。峰值功率280W@10分钟,基本尺寸85*77.5mm。申请了一块测试,前期比较忙,最近抽空测了,说说感受吧。
首先是板子拿到手之后比较小巧,元件密度很大,向群主要了PCB图和原理图,志文同学居然是不画原理图直接PCB的,也是神人一个,就PCB版图看,整体回路还可以,大电流回路与控制回路分开,但是控制回路走线还需要优化,特别是反馈线路,走变压器底部,且有过孔走了顶部,不过是低电阻回路,应该问题不大。主MOS和整流二极管焊在一块铝基板上,铝基板在于外壳接触散热,效果应该是没问题。
废话不多,上结果。
首先是输入输出基本测试,分别测试180V输入即220V输入情况
220V工况,空载1.3W

180V工况,空载1.1W

测试设备说明
电源:杭州远方DPS1010 变频电源
THD测量:杭州远方APA-200电源适配器分析测量系统
负载:杭州中创ET5410/CC模式
PS:为了避免压降对效率的影响,电压测量通过Agilent 34405A直接采样输出端测得,电流测量为Agilent 34405A读数
测量照片:

第二测量输出纹波(输出端并联1uF及0.1uF贴片电容)
轻载测试(输出1A,输入220V),峰峰值310mV,还可以

重载测试(10A输出,220V输入)峰峰值1.2V,差强人意

第三是温升测试,输入220V,输出10A,电源铝板紧贴50W散热片,见第一幅图的样式,运行大概20分钟,录得几个主要点如下:
输入NTC,130.5℃;整流桥87.5℃,变压器磁芯94.8℃;变压器磁芯与线圈之间126℃;输出电解83℃;……
然后,BOOM,WTF!……
最后,测试了输入输出隔离安全性,设置AC1500V,漏电流0.23mA,安全性完全OK!
吐槽一下志文同学,电源体质还要改进,BOOM一声,吓我一跳,还好设备没坏,另外,我这个测试版空载启动需要15s左右是什么鬼!?

网友A:
专业呀, 费心了。。。 谢谢。
这个变压器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 当变压器温度上升到92度时,必炸管 。
实际上, 在环境温度25度时,只要有很小的气流流动, 变压器的温度就能压到48度以下。考虑到可能风扇停转的问题, 最后给电路上加了个硬件热保护 ,当变压器温度达到65度时保护,直到温度降下来才能再启动。

这样就稳了。

网友:
抓虫子,“公厕公告”,很好,很南斯

网友B:
“第二测量输出纹波(输出端并联1uF及0.1uF贴片电容)
轻载测试(输出1A,输入220V),峰峰值310mV,还可以”
峰峰值310mV,都还可以?是我要求太高了吗?

网友C:
欢迎专业的大神
30W的损耗这么小的体积,不好弄吧。
不通风的话,热量要如何引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欢迎专业的大神
30W的损耗这么小的体积,不好弄吧。
不通风的话,热量要如何引出? ...

看设计是通过导热垫把热量传到外壳上,应该也有风扇?

网友:
实物几乎看不清,连轮廓都看不清纹波大出天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测量输出纹波(输出端并联1uF及0.1uF贴片电容)
轻载测试(输出1A,输入220V),峰峰值310mV,还可以 ...

群主一开始说了,没有在滤波上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呀, 费心了。。。 谢谢。
这个变压器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 当变压器温度上升到92度时 ...

是不是到了居里温度?难道是初级电感量到了这个温度急剧下降了?这点温度不应该啊,或者说本来裕量就很小,磁芯饱和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期待大神的佳作,815用着很好

网友:
为什么要公厕公告

网友:
体积太小,滤波必然大不了,图片看不清楚,有可能EMI也没有,输出纹波大也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