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输入5V,输出-12V的负电压负电源,竟然如此简单。用B628板自己改

楼主(2022-03-16):
原来是这样啊?加两个肖特基,两个电容。
我用两个板子。一个正,一个负。。。都可调。。。

楼主:
升压电路增加负压输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993-1-1.html

他也研究出来了

网友:
不算,,只是是boost分支

楼主:
大家继续讨论?尝试啊

网友:
不隔离都不好用

网友:
使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原理做的都算电荷泵吧

网友:
利害,能研究一下音响电源里常用的+-18V么

楼主:
老站很多,负电压。

楼主(2022-08-05):
加两个肖特基,两个电容。
我用两个板子。一个正,一个负。。。都可调。。

楼主(2023-01-16):
加两个肖特基,两个电容。

楼主(2023-04-06):
可调,正负电源

网友(2024-02-06):
这个正负电压给线性可调电源运算放大器用可以吗??这样就省两个辅助绕组。

网友:
功率很小 况且 带负载两路严重不平衡

网友:
用了为么多二极管,效率如何, 有没有可能用同步整流芯片来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