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单色电子LED广告屏出现乱码

楼主(2022-03-16):
LED单元板有两种 以前都能正常显示  现在的故障是一种能正常显示 另一种显示如下图所示   两种板各一半  求解答故障在哪里

网友A:
一般是那两块单元板或者前一块单元板有问题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那两块单元板或者前一块单元板有问题导致的吧

换了单元板还是一样   总共12米有两种单元板各一半   前面的一种单元板显示正常  后面的单元板显示图片上这种情况

网友:
外圈点吗?是不是控制板设置的问题?

楼主:
后面的的一半屏 都是喝字底下这样一点一点的样子

网友:
如果是前面芯片有问题输出的信号有问题 后面的都会这样   检查16脚的芯片吧  我也不懂

网友B:
把花的那一块,换到左下角试试(从屏幕正面看的左下角)

网友C:
看下是否电源接错线了

网友C:
或换个电源,电源线一同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否电源接错线了

有一块电源接错了  不过弄好还是有问题

楼主:
后面一半都是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花的那一块,换到左下角试试(从屏幕正面看的左下角)

把这块换到后面了  好的最后面一块换到这位置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换个电源,电源线一同换了

之前是前面有块电源输出不够   一直拖到现在

楼主:
单元板有两种  其中一种显示都正常  另外一种显示不全   如图

网友D:
换屏线能解决百分之90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屏线能解决百分之90问题

前后面的屏线都试过  单元板前后面都调换过  p10(16*32)的单子板都能正常显示  p10V701C的单元板都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单元板出故障了   后面一半都显示不全  是灯珠问题还是芯片有问题  如果灯珠问题工程量就大了  要是芯片问题是换8角的还是换10角的芯片

楼主:
换那种芯片8角还是10角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单元板出故障了   后面一半都显示不全  是灯珠问题还是芯片有问题  如果灯珠问题工程量就大了  要是 ...

大概率芯片问题了。不能一片片测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芯片问题了。不能一片片测好坏?

p10V701C板的都显示不全  另外的板都能正常显示  显示不全的板放前面后面都试过都出现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