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C22-L3电磁炉OB2226电源芯片脱焊

楼主(2022-03-16):
九阳C22-L3电磁炉出现功率调不上去,大功率工作几分钟自动关机故障,经查为OB2226电源芯片脱焊所致

调1600W,功率计显示1.39kw

调到1800W、2000W及2200W,功率计依旧显示1.39kw不变

Y型螺丝帽

实测电源各电压正常

拆出主板,有绝缘漆覆盖

电源部分

绝缘漆覆盖致脱焊很隐蔽

参考其他机型的OB2226电源芯片图

补焊后上电

功率有明显升高了

其他部分拆机图分享

网友A:
这种脱焊真的挺隐蔽的,不过这种脱焊一般都是摔到过才会有吧,这机器摔过吗?还是热胀冷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脱焊真的挺隐蔽的,不过这种脱焊一般都是摔到过才会有吧,这机器摔过吗?还是热胀冷缩了? ...

也可能是出厂的时候有暗伤吧,九阳的品控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出厂的时候有暗伤吧,九阳的品控不咋地

焊锡质量问题,一受热就容易虚焊

网友:
解释不通啊!感觉还有其他问题。比如电位器

网友C:
无铅的一般没啥问题。。
高铅的这种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铅的一般没啥问题。。
高铅的这种问题多。。。

焊盘本身估计也有问题,太薄了容易受热膨胀断裂

网友:
按理说功率只和占空比有关,而占空比靠单片机控制~

网友:
引脚是铁的吧?

网友:
现在的质量不敢恭维了,过了不久后不是脱焊就是虚焊了。

网友D:
线盘的样子还真有点朋克的味道,我猜电磁炉不是你家的

网友:
这故障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盘的样子还真有点朋克的味道,我猜电磁炉不是你家的

多数都是亲属、朋友或同事的

网友:
九阳电磁炉设计得比较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出厂的时候有暗伤吧,九阳的品控不咋地

九阳确实出名的品控差

网友:
这估计是发热大,热胀冷缩导致的吧

网友:
热得脱焊了啊

网友:
我也有1个,坏了不会修,送修要6,70,没修一直摆现在。

没想到功率居然没虚标!足瓦!

网友:
好奇怪,脱焊怎么影响到输出功率的?

网友:
果然无语,又是这种开关管击穿直通310V结构,计划报废好设计!九阳、美的尽管用的是铝线,功率倒是不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