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充分利用楼梯角,作了个放电动工具的滑出抽屉,可以使用了。

楼主(2022-03-16):
先来一张完成图,只封了前面的面板哈。工具可以堆一大堆。

高架床施工中,随着进度前进的,是出场的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了。

床上面的栏杆基本包完了,抽个时间作个装工具的抽屉。

就是这个空间,很难放东西,决定作成滑出的好拿取东西。

精心设计,误差到毫米

用的4*3木龙骨,多少有点弯,要用作成直角难。

轮子准备用估计两年前论坛买的,具说能移冰箱的轮子。

钉子大法。

准备上立柱了,结果两根木头弯得太利害了,只有重新买了。

25元一根的3*5的木头是比10元一根的4*3的好用。

封了个面板,可以放东西了,另一面等明天作。
看一下里面都有些啥工具,还是很能装。
高一点的位置回头可以设置个放钻头这些小零件的板子。

尺寸很恰。

全部进去看不出来哇,回头涂木腊油就原木色了。

后面等桑拿板到了封完高架床底有剩,就用来封背面,这样和楼梯一致。

昨天下午作了2个小时,今天大概又是2个小时,作点小东西也费时间。

网友:
打赌很快装满,最好弄个小房间。

楼主:
打算放木工专用的工具,简易台锯(wx572)、砂带机、电刨、电钉枪、修边机、万用铲、圆锯这些吧。
电钻这些算通用工具,使用率高些就不放里面了。另外看木工夹放能放里面,还有斜孔和圆柱孔定位工具。

网友:
建议电池单独放在外面

网友A:
现在木工论坛挂了,数码论坛也开始出现木工了

网友B:
这小轮应该不好用,考虑改成抽屉滑轨...

网友:
小万向轮更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木工论坛挂了,数码论坛也开始出现木工了

为什么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小轮应该不好用,考虑改成抽屉滑轨...

承重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木工论坛挂了,数码论坛也开始出现木工了

木工论坛收费后就再也没进去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木工论坛收费后就再也没进去过

我也是一样的,哈哈,老李自绝于木工工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哈哈,老李自绝于木工工友啊

8年前装这个小房子时去过,当时自己作了楼梯和隔断柜。
前段时间想上结果要收费了,这几天好象网站已经挂了。

楼主:
更新一下,又花了一点时间,加了另一边侧板和背板。

另一边侧板在里面,刚好用上昨天锯下的三角型板。

背板,也用的指节板,捡的别人不要的儿童书桌。

改进了一下放的方式,工具尽量竖放立用高度这样清爽点。
上部空的地方等空了可以增加放小配件,钻头什么的架子。

推回位置很轻松,钉子木匠也不错,免钉胶,加木螺钉,再加砂带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承重是不是有问题

十块八块的当然有问题,你买个海蒂诗百隆的试试看?

网友:
这个设计好像不对吧,承重的板不是应该在框架上方吗?

网友:
背板可以做个挂架,我当时买的一排挂钩那种墙壁挂钩,取什么都方便,要不摞一起最底下的取着不方便

网友:
建议数码之家成立一个木工版块,肯定火,还可以考虑增加装修DIY版块,同意的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