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国产五位半台表优利德UT805A拆机测评体验!

楼主(2022-03-16):
海鲜市场日常巡逻,无意发现一台优利德UT805A,想着还没玩过国产台表!当然国产台表的口碑是知道的!到还是没忍住!卖家描述不开机,想着可能是保险烧了!赌对了,就能玩玩,赌错了,进垃圾桶,这种表基本上里面没有能用的东西。
到手,没通电,先拆保险丝,果然是烧了。换保险丝,开机工作正常!精度只能说四位半不差的程度!
查了一下说明书,有校准方法!
校准就比较费劲了,要用19开头的值校准,我手里只有34401,34401在19开头的值,显示位数和UT805A是一样的了,也就是我只能默认34401一字不差了,才能凑合对比校准一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反正是玩,精度能提高多少就多少了!
测试,发现这个表线性极差!换了个积分电容,也只好了一点点。毕竟内部没啥用料。我看是承永的ES51986A芯片,这个芯片查了一下是6000计数的,我把这个芯片的积分电容换了!找了一圈没发现有基准电压芯片和分压电路,有可能在金属屏蔽罩下面?总不能用这芯片内部的50ppm基准吧,那就太儿戏了!
这表,测量速度是真慢,说明书写着速度是2次/秒,这个水平还不如多数手持表,更别提那些每秒几百几千次的台表! 而且量程切换速度也很慢,导致整体速度很慢!
自动量程下,个别量程还不能自动切换,需要手动切换!
电阻档支持两线和四线测量,两线四线自动识别,四线测小电阻也没发现有优势。感觉挺假!
蜂鸣档反应也很慢,二极管档电压2.9V,最大显示2.8V,二极管带声音,但是反应很慢!
整机个头体积重量都可以,虽然里面没啥东西!带RS232和USB接口可以联机!
总之,,,,,,,,,老老实实国外牌子吧!至少二手价格都差不多!哈哈 新款的UT805A+看测评,颜值和精度还不错。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楼主:
拆机图,内部做工还行,用料档次一般!

网友:
恭喜你,你赢了,5年前我差点买了,

楼主:
当然,这表用的这个承永的ES51986A芯片,也未必是测量主芯片,可能也就承担某个或某几个功能的测量!那个AD7710应该是主要的模数转换芯片,介绍说这表是24位模数转换器。

楼主:
查资料AD7710芯片支持内部基准和外部基准,对比板子上的基准电压引脚,至少芯片周围没有看到基准电压芯片及电路,芯片下面有没有连线就不知道了,按理说即便有外部基准也应该是在芯片周围,不会离得太远!极有可能是用了内部基准。

网友:
。。。。。。。。。进口的太贵了

网友A:
玩表大神就是大神,越来越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表大神就是大神,越来越专业了

我可啥都不懂哦  就是瞎玩!

网友B:
我靠,这漏捡的,太夸张了,卖家是个玩台表的人居然不会更换保险丝,不过大佬最近买了好多高端的表啊,长见识了!~~~

网友C:
挺好,关键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关键是价格?

2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漏捡的,太夸张了,卖家是个玩台表的人居然不会更换保险丝,不过大佬最近买了好多高端的表啊,长见 ...

最近没买高端的表,就玩过一个171C还不是我买的,别人寄给我玩的,昨天已经寄回去了!没得玩了!

网友:
测量仪器上,国产货地段便宜货随便用还行,稍微要求点精度,就别惦记国产的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这成色,二百以下,拿下没毛端病,划算

网友:
谢谢楼主帮助我拔了心中的草

网友:
国产表还是能用的,不过主打性价比,进口表主打性能和稳定。

网友:
这些高精度的仪表咱也就看看,饱饱眼福。平时用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啥都不懂哦  就是瞎玩!

哈哈,别上当,他可是什么都会修的。

网友:
这个玩过一阵,U16是基准,51986用于二极管,电容,频率测量,AD用来做电阻,电压,电流测量,电阻实际是做的三线测量,做长期数据记录也还行,精度就比较一般些!

网友(2023-08-18):
ad7710才是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