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助贴—海马S5车机影像接口定义

楼主(2022-03-16):
15款海马S5自带的车机中控屏幕怎么也不亮了,维修价格还不如咸鱼换机合适,又买了个同车型的,但车机厂家型号不同,咸鱼卖家也不记得接口了。

现在已替换原车机并点亮,收音DVD功能都正常,
倒车信号线接入正常,挂入倒档能出现倒车辅助线,

原车的音视频黑插头与新换机的A组接口定义不同,不知道摄像头线接哪两根针,就是看不到倒车影像,还是有点别扭,也就这点实用功能了

请论坛里的老师们给看看车机接口定义和接线图,给出A组接口的针脚定义,魅币答谢!

还有系统信息照片如下,请大神参考。

是睿志诚车机吗?工厂模式也进不去,试了0000/8888/7890/1617/3680都进不去,进去了能解锁什么呢?更新系统吗?

补充内容 (2022-3-26 22:42):
睿志诚车机,没有回复我只能挨个来回是错了o(╥﹏╥)o

网友A:
根据尾插定义,棕色那条是倒车检测线,按照加装导航倒车检测线的接法,倒车检测线应该连接到倒车灯的正极上,你的尾插看不太清楚,你可以先捋一下尾插看看倒车检测线是否存在,按道理来讲同一款车机的尾插定义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才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车机是精品部件,需要配普通的倒车摄像头才可以使用

网友B:
你的接线图和实物图都对不上号!接线图是20脚的,实物图是24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接线图和实物图都对不上号!接线图是20脚的,实物图是24脚的!

图一的定义对应图二左边黑色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尾插定义,棕色那条是倒车检测线,按照加装导航倒车检测线的接法,倒车检测线应该连接到倒车灯的正极上 ...

谢谢。倒车信号线已连接,挂入倒档转换画面,但因为不知道A组接口里哪个针接后摄像头,所以没影像。
所以希望能找到A组接口的针脚定义。

网友B:
逐一试试A组那里几个莲花输入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尾插定义,棕色那条是倒车检测线,按照加装导航倒车检测线的接法,倒车检测线应该连接到倒车灯的正极上 ...

谢谢,之前我没说清,倒车检测线已接入,倒车有转换提示音,屏幕有倒车辅助线,就是不知道摄像头接哪个针脚,所以没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接线图和实物图都对不上号!接线图是20脚的,实物图是24脚的!

首先佩服你的观察细致,我都没查多少引脚
是我没说清楚,刚才对实物图做了编辑指示,请老师再看看给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的定义对应图二左边黑色插头

还是你说的对,差点把我带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逐一试试A组那里几个莲花输入母插

看到的莲花插头是和原车的音视频黑插头一起的,刚更新了图片容易看清楚。莲花头没位置插入

网友D:
摄像头分种类的 .自己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分种类的 .自己注意

感谢提醒。看原机的音视频黑插头,后摄像头只有两根线。
但是不知道对应车机A组接口的哪俩个针脚啊

网友E(2022-04-25):
av就一根线,外面搭铁就行,屏蔽

网友F:
倒车视频不是在F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倒车视频不是在F区?

F区是“外挂DVD”区,那我明天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av就一根线,外面搭铁就行,屏蔽

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
这种接口正常是F区为倒车影像AV接口

网友(2022-06-26):
摄像头供电正常吗?先让摄像头工作起来,再挨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