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MT6252A芯片儿童手表 如何破解

楼主(2022-03-16):
MT6252A芯片儿童手表 如何破解
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用配套软件扫码注册就可以了,查查这个牌子的软件名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也不用破解

网友B:
我的淘特秒杀那9.9买来玩的,随便按按就没二维码能用了,不不过跟以前多多买的一样还是西瓜皮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配套软件扫码注册就可以了,查查这个牌子的软件名下载一个试试

它是微信扫码充值才能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淘特秒杀那9.9买来玩的,随便按按就没二维码能用了,不不过跟以前多多买的一样还是西瓜皮app. ...

我看论坛其他CPU的手表要刷机才能用

网友(2022-05-04):
请问招到解决方案了吗?我的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2022-09-23):
我的也一样 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