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高手指点点焊机控制板的原理

楼主(2022-03-16):
我有一块多年前某宝买的点焊机控制板,断断续续在用,现在不能工作了,2光耦经检测没坏,各电源也正常,厂家把芯片型号抹掉了,我找他们看能否维修也没有回应,想自己修一下却愣是没看懂这个板子的控制原理,2光耦是串联的,负极接到单片机电源负极,正极接到一个指示灯c-out,不知控制信号怎么发过去的!恳请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
这是卖家的最新图片

楼主:
这是我买的老版本板子组装的点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买的老版本板子组装的点焊机

惊现传说中的C盘图

网友A:
G1和G2应该2根线都连接光耦吧!!然后单片机判断过零信号然后选用G1或者G2当做可控硅导通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和G2应该2根线都连接光耦吧!!然后单片机判断过零信号然后选用G1或者G2当做可控硅导通信号。 ...

谢谢指点!就是搞不明白单片机参与的通道途径线路,它收到脚踏或点焊笔的开关信号后,是通过什么途径线路去控制光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就是搞不明白单片机参与的通道途径线路,它收到脚踏或点焊笔的开关信号后,是通过什么途径线路 ...

我也是个菜鸟,你看看光耦的输入脚有没有线去单片机,或者有没有去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个菜鸟,你看看光耦的输入脚有没有线去单片机,或者有没有去三极管。 ...

我查了,G2,G1以及一颗1千欧的电阻(图片中大的那颗),与2光耦2输出端串成一个回路,2串光偶的输入端也是串起来的,负极连接单片机负极,正级连到那个c-out指示灯,再也找不到其它线路,就此迷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G2,G1以及一颗1千欧的电阻(图片中大的那颗),与2光耦2输出端串成一个回路,2串光偶的输入端也 ...

那个指示灯另一个脚有没接到单片机去,是不是指示灯串联在光耦,指示灯亮光耦也工作。你的板子背面可以的话也拍一个图,背面的电路别人看不到,也不知道怎么走的电路。全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指示灯另一个脚有没接到单片机去,是不是指示灯串联在光耦,指示灯亮光耦也工作。你的板子背面可以的 ...

谢谢指点,我再搞些详细图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再搞些详细图上来!

全靠您的提醒,我查了c-out和c-in之间是一个电流指示灯,c-in经过一颗电阻连到单片机第9脚,启动信号难道是由9脚通过电阻,电流指示灯,c-out控制2光耦打开吗?我查过连接启动开关的单片机7脚,有明显的双脉冲电压信号(用万用表看的很明显,用示波器因为不熟练倒看不大明白),还有就是搞不懂中间下面那颗8脚芯片起什么作用?望再次不吝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靠您的提醒,我查了c-out和c-in之间是一个电流指示灯,c-in经过一颗电阻连到单片机第9脚,启动信号难道 ...

8脚芯片应该393之类的电压比较器,提供过零触发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芯片应该393之类的电压比较器,提供过零触发脉冲的,

谢谢指点!我一直对过零触发懵懵懂懂的,看来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靠您的提醒,我查了c-out和c-in之间是一个电流指示灯,c-in经过一颗电阻连到单片机第9脚,启动信号难道 ...

我也不知道8脚那个是什么芯片,作用是什么,但是光耦有一脚经过通孔去到了8脚的芯片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8脚那个是什么芯片,作用是什么,但是光耦有一脚经过通孔去到了8脚的芯片那里了。 ...

经过各位热心人士的指导帮助,我反复测试大概搞清楚了一些,8脚芯片是LM393电压比较器,一输入是7805过来的,另一输入和单片机5v同路,是经过那个DB107出来的,它的输出端到单片机的5脚,像是控制单片机的什么,单片机是三星的s3c9***系列,4脚复位没接,2,3脚接晶振,1脚地,20脚5v,光耦没有线路到lm393,目前仍然没搞懂其运行过程!也没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B:
393,1脚输出接MC∪5脚,2脚外接2个电阻分别接+5Ⅴ与GND,这2个电阻分压提供对比基准电压,3脚接整流桥+极,3脚外围还有2个二极管分别接VCC与GND,这个是钳还是箍那个位的,9脚输出经过200欧电阻到指示灯板经过指示灯再到2个串联的光耦,你这个得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断路的,你这个检修先看一下MCU5脚有没有100Hz方波,再看看9脚有没有驱动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3,1脚输出接MC∪5脚,2脚外接2个电阻分别接+5Ⅴ与GND,这2个电阻分压提供对比基准电压,3脚接整流桥+ ...

好的,感谢指点!我逐一检查后再汇报。

网友C:
很可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修好了。。。。

还没有,在尝试画电路图,越整越迷糊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指点!我逐一检查后再汇报。

我测试了393 ,1脚有3.4,2脚1.4,3脚4.1v左右的电压,脚踏、手柄开关动作时没有变化!会不会是393坏掉呢?393具体作用过程该是怎样的呢?把尝试测绘的未完成电路图附上,还请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