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希捷移动硬盘盒ASM1153主控的BIOS芯片程序坏(ROM)求助

楼主(2022-03-16):
希捷的主控是ASM1153(没有E)因为换一个硬盘要重新格式化,所以想刷固件,飞线读数据时读坏了BIOS程序,就是那个ROM。芯片型号是MX25L5121E的,请问有没有人有这个备份的.bin文件呢?帮帮忙谢谢了

补充一下,我用CH341A这个编程器来刷,1.34版本自动识别出MX25L5121G什么的,容量识别到64M?我查这个MX25L5121E实际是个512KB的吧?但是列表没有完全对应的MX25L5121E这个型号,而且我擦除后再写已经写不进去了,应该是型号没选对,提示和缓冲区的内容不一致。
刷固件的方法我是参照这里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627-1-1.html
更新进展:
我把坏的ROM也也发上来,里面有seagate的信息的,我换编程器软件给刷回去也是不行,设备管理器显示大容量设备SCSI;然后把网上下载的固件(用HEXEDITOR打开没seagate字样)用编程器刷进去也不行,状态变成拆了BIOS芯片一样,显示AS2115,不识别硬盘。

现在的状态变成:

网友A:
你随便找个主控的固件刷新工具,,就可以刷新固件,,然后救活了,,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的

网友B:
我记得如果是装非希捷盘还要把这个芯片拆了的。

网友C:
固件这玩意好像只和主控有关吧?

网友D:
直接看主控型号,大家大把

网友:
看桥接芯片啊,哪个玩意儿貌似没有大用处的,如果要改通用版貌似要把一个脚给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随便找个主控的固件刷新工具,,就可以刷新固件,,然后救活了,,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的 ...

哥们现在电脑只显示什么“大容量SCSI什么设备”啊,而且ASM的工具是那个MPTool吧?也只能在放了硬盘的情况才能被这个工具识别出来,问题是现在也识别不出来,我找到140509_A1_82_80.bin这个固件说是ASM1153的(没有E),但识别不出来也刷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如果是装非希捷盘还要把这个芯片拆了的。

拆了完全读不了,不拆换一个硬盘都要重新格式化,所以我才想先备份原来的再刷的,没想到飞好线出了问题,备份完刷新工具不能识别了,放硬盘也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看主控型号,大家大把

但是这个ROM芯片里读的数据有seagate expansion开头的,应该是希捷通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现在电脑只显示什么“大容量SCSI什么设备”啊,而且ASM的工具是那个MPTool吧?也只能在放了硬盘的情 ...

接上硬盘刷,,不会影响到硬盘的,,,或者你拆了芯片也能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这玩意好像只和主控有关吧?

CH341A编程器读到有seagate expansion字样,应该是专用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完全读不了,不拆换一个硬盘都要重新格式化,所以我才想先备份原来的再刷的,没想到飞好线出了问题, ...

短接78脚插上去,,一般都可以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78脚插上去,,一般都可以刷的

用这个软件刷是吗?我看教程说刷之前是不用放硬盘的,但是不放硬盘软件里不显示硬盘盒。现在ROM有问题了硬盘接上去读一会就停了也认不出来,只是设备管理器上有SCSI大容量什么玩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软件刷是吗?我看教程说刷之前是不用放硬盘的,但是不放硬盘软件里不显示硬盘盒。现在ROM有问题了 ...

对的,,就是这个玩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软件刷是吗?我看教程说刷之前是不用放硬盘的,但是不放硬盘软件里不显示硬盘盒。现在ROM有问题了 ...

试试短接2,3脚或者是7,8脚,,这样子一般是可以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短接2,3脚或者是7,8脚,,这样子一般是可以识别的

但是下载的固件是60KB的,但芯片MX25L5121E是512KB吧,我的擦除后已经不能写回去了,CH341A的软件识别有问题,读出64M的,我选了几个容量读出了几份才擦除的,现在选回对应容量的刷回去发现写不进了,总是提示和缓冲区内容不一样,但读出来还是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下载的固件是60KB的,但芯片MX25L5121E是512KB吧,我的擦除后已经不能写回去了,CH341A的软件识别有 ...

??????????????????????哪有那么麻烦的啊????????????固件刷新工具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4952-1-1.html,,,,,,,,,, 拿去,别把简单问题给复杂化了,,说实话我非常想骂人

参考短接方法,,一模一样的的短接方法,,,不认就换一颗flash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麻烦的啊????????????固件刷新工具就 ...

是这样的,我之前想刷是因为换个硬盘要格式化,但是我的硬盘是有资料的不想再转移一次,就想刷。但是怕出问题,这个刷新工具我没看到有备份原来ROM的功能,所以我打算先用CH341A编程器把他飞线读出来备份,但是飞线了发现是读不了,显示FF几个,我只能用风枪把他吹下来读,但是只能识别成64M的,好大一个,这时我以为成功读出来了,就焊回去电脑刷新,发现已经不能被电脑识别了,硬盘也读不出来,后面再查MX25L5121E这个芯片好像是512KB不是64M,完了我选512KB的又读了一次然后擦除,再写发现也写不进,我用16进制工具看到下载的固件是没有原固件的seagate expansion字样的,可能刷好也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4952-1-1.html,,,,,,,,,, 拿去,别把简单问题给复杂化了, ...

谢谢。我也没办法,不知道哪里搞错了,我搜索ASM1152的没看到太多教程,明天再试试,不行的话我再买一个同款的怎么救